[Toshiba] 买了洋垃圾东芝MLC SSD

楼主(2023-09-07):
1  写入接近600T,用了7年,健康度89, 125入手,感觉亏了,货少了,价格涨上去了。600000/480=1250  写了1250次。具体多少寿命不知道。原本以为 1DWPD 寿命次数啥,结果一查不是。
先上图吧

写入接近500兆,全盘不掉速。

网友:
看看,最近想给一个老笔记本加个ssd

网友A:
我觉得个人使用,写完闪存寿命的几率远远小于电子器件随机损坏的几率。

所以我基本不看写入寿命,只看大概够不够用的,然后看速度。日常使用其实也看不出来多大差距。

前几天我弟弟给我一个三星870QVO的1TB移动硬盘,我要备份800G左右的文件进去,结果前面40G是400多M,之后80M稳稳的,还没我优盘快。

就算这样的盘,装个系统什么的,稳稳使用也看不出差距。

网友:
  写入惨了点    价钱在那里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个人使用,写完闪存寿命的几率远远小于电子器件随机损坏的几率。

所以我基本不看写入寿命,只看大概 ...

普通个人使用,买新的最划算。
能把颗粒寿命使用完,对个人几乎不可能。
所以买新的最划算,坏了还有保修。
当然,数据还得有备份才是关键。

网友B:
传输模式:SATA/300,读写速度能有这么高,假的吧?

网友:
这个容量,这个价钱,感觉不值!

网友:
年初买的闪迪1.92T的健康度96%,400+

网友:
建议购买S3700或3710或3610 400G以上的容量

网友C:
这个通电次数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买来挂机器上 一直不关机 算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个人使用,写完闪存寿命的几率远远小于电子器件随机损坏的几率。

所以我基本不看写入寿命,只看大概 ...

上次买了京东全新移速512, TLC 放在京东云路由器,放在老家,不到10个月就坏了。还好有保修,但是来回维修拆腾时间。

网友:
感觉还是有风险,和买TLC差别不大,不如上新的T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输模式:SATA/300,读写速度能有这么高,假的吧?

写入 真的,几乎是满速状态,写满之后也不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通电次数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买来挂机器上 一直不关机 算几次?

算一次吧

网友:
没事,三年前入的30% 128G用到现在都没事,你这张盘基本可确定养老。

网友D:
如果之前是每天24小时通电运行还是比较容易老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之前是每天24小时通电运行还是比较容易老化的。

谈不老化,设备要求不一样,企业级 SSD  服务器用的,24小时不间断,用六七年没有坏掉。

网友:
买贵了,小黄鱼88包邮买过同型号480G

网友:
用来做系统盘,还能浪很久,个人使用MLC稳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通电次数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买来挂机器上 一直不关机 算几次?

不断电的算一次,重启算断电一次,真的服务器的话十几次这个数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