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为电瓶车充电烦恼?看看这个解决你所有问题

楼主(2023-09-07):
三段式充电器充铅酸电池有鼓包的可能怎么办,加定时器能解决么?
铅酸电池冬夏充电参数不一样怎么解决?普通充电器冬天充不满 夏天过充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电池具体容量有多少?只能通过修车铺的放电仪放电测出来么?能不能通过充电器自己在家就能检测?
车子忘记充电导致电池饿死只能换电池么?
铅酸换锂电换完后充电器必须更换么?
有铅酸电池用的安全的快充方案么?
加延长线充电怎么解决线损带来的充电效果下降?
***********************************************
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一个充电器解决

一:本充电器充电阶段分为 预充-快充-标充-减流-维护-充满一共6个大阶段。
        1、接上电池,充电器会先判断电池电压。电池电压高于电池在线判断电压但低于快充电压允许值,则进入预充阶段;电池电压高于预充电压但低于快充限压值则进入快充阶段;电池电压高于快充限压值,直接进入标充阶段。
        2、当电池电压=快充电压限值且电流小于等于标充电流设定值则进入标充阶段。
        3、当电池电压=标充电压限值且电流小于等于减流电流设定值则进入减流阶段。
        4、当充电电流小于转维护电流设定值则进入维护阶段。
        5、当充电电流小于充满电流判断或达到维护时间则进入充满阶段。
        6、充满阶段充电器只判断电池是否在线不进行充电。通过串联继电器来切断电池与充电器的连接,达到充满断电的目的。
二:充电器有分阶段定时功能
        1、总定时,为整个充电过程设定一个时间,无论充电器处于何种阶段时间到则转为充满状态。
        2、快充定时,为快充阶段设定时间此阶段单独计时,时间到则转为充满状态
        3、标充定时,为标充阶段设定时间此阶段单独计时,时间到则转为充满状态
        4、维护定时,为维护阶段设定时间此阶段单独计时,时间到则转为充满状态
三:充电器有强制减流功能
        1、在减流阶段,如果电池性能不良,充电电流不能以正常的下降速率降低,充电器会按照预设的下降速率强制降低充电电流,可大幅度减少因热失控导致电池鼓包。
四:充电器有定电量充电功能
        1、在整个充电过程中充电器会累计充入电量并与预设值进行比较判断,如果超出预设值则会强制转为充满状态
五:充电器有温度补偿功能
        1、铅酸电池充电时充电器会在开机3秒内满速运转风扇并采集进风口温度作为温度补偿标准,通过预设的补偿值计算当前温度下相应的充电电压,由于环境温度的变化可能每次的充电参数都有不同,充电器严格按照补偿值对充电电压做出补偿精确到每摄氏度。
        2、锂电池充电自动屏蔽此功能
六:充电器具有修复功能
        针对铅酸电池长期欠电导致电池硫化充不进电的问题,这款充电器可以通过APP连接调整输出参数来进行修复,实验表明修复效果可达原来95%以上
七:充电器具有电池性能分析功能
        通过APP连接一个完整充电过程结束后APP会显示总充入电量、各阶段充入电量、总用时及格阶段用时,可依此分析电池健康程度。
附一个240W充电器裸板图

功率器件
8A整流桥 MOS 20N65 二极管1560 EC4040变压器
EMI电感 安规电容 齐全不缩水

滤波电容
主滤波150UF400V 次级滤波100V470UF

输入线长1.5米 输出0.9米 0.5平方

输出控制
三友继电器 或者TE继电器都有

主控单片机基准+358  单片机实现串口通信 充电曲线调节 电压电流基准设置 以及内部最高温度环境温度采样 继电器风扇控制等等功能
风扇控制MOS+电感电容实现调压调速

手机互连
采用外接蓝牙模块实现 微信小程序可进行各种数据调整

PCB采用双面板贴片工艺
整板原件数量124个

我就是打个广告 不说功能单单能找到比这款用料好的 售价在这款售价2倍以内的我这个送你

网友:
@力萌电器  老板好久没来了

楼主:
全系列充电器全部支持APP连接 标价出来(现行价格 元器件涨跌会有浮动)
单端反激方案48 60 72V  240W(69元+蓝牙模块15)
双管正激方案500W 750W (48 60 72可通用)(175元-220元+蓝牙模块15)
LLC方案 48 60 72 8A 10A 12A 15A(150元-260元内置蓝牙)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

楼主:
部分APP页面

首页可以查看当前充电状态 包括两颗温度探头检测的温度 风扇转速、充入电量、当前设定的最高电压最大电流、当前充电器输出电压电流、充电时间
*********************************************

单次页面可调整各个阶段之间跳转的判断标准、各个阶段限制的电压电流值、时间限制、电量限制等

记忆页面可以调整充电器输出参数 对应的电池类型、是铅酸、三元锂电、还是磷酸铁锂都可以一键设置
最大输出电流可调 输出电压可微调
减流阶段的减流斜率、输出端线损补偿、温度补偿标准、限时限电量充电设置,
参数调乱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充电器地址设置 参数调整所需密码的修改都可以在此页设置,参数设置重启后生效
校准页面可以对充电器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显示电压显示电流做校准(出厂已做好校准)

这里可查看充电器相关信息 以及本次充电电量时间结构以便分析电池健康状态

网友:
根本原因还是电瓶本身问题,旧国标电瓶,能用5年

现在的电瓶,基本上是在2年左右

网友:
看到标题就知道是广告了,
看到里面提出那么多问题就更加确定是广告了

网友:
充电器型号、生产厂家、在哪里能买到 都没有说,做广告 很失败!

网友:
万能帖子啊

网友A:
充电器应该不便宜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应该不便宜哈哈

看3楼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技术贴

网友:
这是个失败的广告,既然做了就应该做齐全啊

网友:
磷酸铁锂等锂电池就不是这种充电曲线了,脉冲充电+恒压,可以设定截止电压和充电电流就很好了。

网友:
又可以卖高价了

楼主:
价格实在不算高

网友:
记不清楚为了环保电池的一种叫做镉还是啥的元素不让用…然后电池就越来越不耐用了…我之前买的一台货车,电池用了差不多5年…屁事儿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系列充电器全部支持APP连接 标价出来(现行价格 元器件涨跌会有浮动)
单端反激方案48 60 72V  240W(69元+ ...

我也是新乡的,在755厂修充电机

网友B:
那个蓝牙模块可以单独搞出来卖吗?比如充电器还用原来的,先接到蓝牙模块,在输出到电瓶车充电口,蓝牙模块采集充电过程中的电压电流温度以及电量等信息。或者在蓝牙模块中添加维护功能及发现异常就断电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蓝牙模块可以单独搞出来卖吗?比如充电器还用原来的,先接到蓝牙模块,在输出到电瓶车充电口,蓝牙模块 ...

蓝牙模块只负责数据传输 数据采集靠的是充电器上的单片机 单蓝牙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