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FC280SA 3540小马达

楼主(2023-09-07):
为了拆小马达上面的齿轮,在拼df上花了18大洋买了个拉具~~~顺便把小马达拆了,粗看了一下,看不到有烧坏的地方,三个绕线量起来是通的,线用的是0.2mm,还有拆出来就掉了个圆圆的圆圈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A:
这个380电机还值得修?
拉马不错,只这个价钱

网友B:
通是正常,不通才有问题吧

网友:
马达齿轮可以用2个尖嘴钳,剪刀等慢慢撬开。如果有电磨,可以买吊环螺母DIY。楼主拉马虽小,价格和大拉马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是正常,不通才有问题吧

问题是通电不转啊,还有那个圆圆是什么东东?

网友:
这种马达是一次性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通电不转啊,还有那个圆圆是什么东东?

圆环是三个电阻,可以减小电流

网友:
小拉马不错,实用

网友:
看一个碳刷脚有点歪,可能接触不良,顺便把碳刷跟电机接触面打磨一下。感觉差不多平就可以了。

网友:
拆出来就掉了个圆圆的圆圈

网友:
这个换向器好像已经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环是三个电阻,可以减小电流

这个是焊上的还是套上的,我拆开就直接掉下来了

网友:
拉马不 错,很实 用

网友:
掉下来的应该是发热严重熔锡了才掉的,  看上去不影响使用的扔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焊上的还是套上的,我拆开就直接掉下来了

有三个焊点的,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380电机还值得修?
拉马不错,只这个价钱

马达上的齿轮网上找不到同尺寸的合适的,只能拆下来用

网友:
小拉马不错,就是有点贵。

网友:
小拉马看上去很精致,18的价格也还行

网友:
这个拉马会不会比电机贵哈哈

网友:
不转应该是换向器接触不良或者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