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教各位老哥开口鼻压线钳哪种最好

楼主(2023-09-07):
我需要5-100A的开口鼻压线钳,网上搜索了看了一下有三种左右的款式.如图片.请问那种最好使?

网友:
在购买能力的上限,选最贵的保修最好的。
有些款式一样的,只是贴牌的差别。

网友:
这不都一样吗也就是牌子区别吧  买老牌子没错

网友:
小日子的 性价比最高       欧美的太贵了  千把块一把

网友:
想省力就买手柄长一点的。

网友:
如果预算在300左右,还是买120液压钳吧,在配一套(也可以买单个)开口鼻的模具。如果只能买手压钳,那就选重量大的,长度长的。

网友:
小批量锤子侍候 再加上锡焊

网友:
用过液压钳,没用过这种

网友:
只买贵的,就是对的

网友:
若常用,就买把好的,不常用谁便一把就行

网友:
看平时压那种线径的多,大的省力,但柄长,操作起来不便捷,影响效率。小的压小线径的,操作便捷,就是要用点力。
我手小,一般接触的是4平方内的,一直用短柄的。有把能压10平方线径的,柄长,用着不方便,但是省力。
搞维修就选择大的,可压型号多的,接线多时就选择对口的,一只手操作方便的,这玩意儿得拿实物试,你用着顺手,别人不一定。
其实这东西可以退的,我用了半天,嫌不顺手,就向别人借工具用了,结果领导看见我不用,就把他退掉了。

网友:
这个压不动的。

网友:
100A的开口要超长杆才省力。

网友:
先大锤收一下脚,然后液压钳根据鼻大小一个模块正装一个反装或者干脆两个都反装,给他压一压,不用上锡都手扯不掉。

网友:
干啥活要这么大电流

网友:
这几种钳子看着都差不多啊。

网友:
建议液压不后悔

网友:
用一般的钳子压一下,再上锡,这样最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