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又来折腾电动自行车

楼主(2023-09-07):
原折叠电动自行自行车,那个撑脚是单撑,不好停车容易倒,原配双撑又没有,只好买了一个差不多双撑的和 比原配大一点脚踏,装好之后以为没事了,结果问各种题。这下又折腾
1 双撑, 靠电动车的螺丝紧固,没有其他的固定点。实际应用中,还是向上偏移

2 没办法找固定点,发现旁边一个孔可以拧镙丝。

3  这样装好,家里娘们接小孩上放学没几天,结果那个脚踏发生位置转变,导致车轮胎移位,镙丝变松。又不行,想去掉脚踏又不行,小孩不好坐车。

4上次没装这个不能转动垫片,这回把去掉,这个应能起防作用吧

5  昨天想了想,把那个装在电动车转轴的脚踏去掉,
然后改成挂式,东西已买现还没收到,接下来又要折腾。最后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折叠电单车原本设计只是一个人骑,两个人很不舒服。大车架载人才舒服。

网友:
这是要捎脚  搞副业的节奏啊

网友A:
这压片明显是压住脚撑片的,防滑螺丝压住后脚撑不会滑动,你用错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压片明显是压住脚撑片的,防滑螺丝压住后脚撑不会滑动,你用错了方法! ...

当时用压片的压撑脚,再加上防滑垫片,好像当时镙母装不上(没想过防滑垫片当时什么作用就直接拿掉了,但没扔给保存起来。)

网友:
直接电焊机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