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到一个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没有密码怎么办?

楼主(2023-09-07):
捡到一个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可以开机,但开机后需要密码。这玩意能不能清空或恢复出厂设置?如果能的话,学习一下操作。

楼主:
型号好像是TPC7032kw

网友A:
起码拍个图片出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拍个图片出来看看吧

昨天捡的,放在车里,忘了拿出来了,呵呵

网友:
昆仑通态的组态软件在上传组态工程到屏里时,是可以勾选清除用户工程,清除历史数据等选项的

网友:
这是什么东东?

网友:
Linux 操作系统的触摸屏,下载HMI 专用工具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