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给戴尔3480AIO一体机电脑升级内存条,还能再战几年?

楼主(2023-09-07):
记得是2019年购入的,23.8英寸显示屏,觉得真的是日常办公的黄金尺寸,不会太占空间,看起来也够大。整机很重,符合戴尔的一贯风格,驱动程序和BIOS等还在推送更新,也算是良心了。几年用下来还算满意,因为经常打开多个程序和浏览器页面,造成8GB的内存占用达到80%之多,不但卡、等待时间也变长,用起来让人有捶胸顿足之感。无数次有个声音在说,该升级内存了...

开工,找个柔软的东西垫在显示器下面,避免刮擦

用一字螺丝刀打开背面的支架保护盖

卸下四颗螺丝,拆下支架底座

扣住这个地方往上拉,稍微用点力,拆下后盖。如果拉不开,可以先用一字起子之类的配合,先开几个卡扣

大面积的金属保护板,难怪这么重

散热风扇有点灰,顺便用刷子清理掉

希捷1TB机械硬盘,这个是用于数据存储的,系统盘是用的东芝256GB SSD

拆下主板保护盖

原机配的是单条金士顿DDR4 8GB 2666MHZ内存条

新买的威刚16GB内存条,花了¥225大洋,准备替换掉原机的8GB内存条

装好开机,提示内存有变动,我们直接继续或者进入BIOS里保存一下设置

BIOS里已经显示16GB内存容量了,升级成功。断电,安装好后盖

上硬件信息检测工具看看

再看下任务管理器的内存占用已经达到了49%,看来有些操作习惯要改改了

升级完内存后很明显感觉到了电脑速度的提升,生龙活虎的感觉又回来了,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看视频和办公,上网应该是够用了

网友:
戴尔的机子很适合办公

网友:
单通道内存,和现在的笔记本一样升级有限。
一体机做工比笔记本差,散热风道基本没有。

网友:
ddr4啊,主流了,我主力机才ddr3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双内存槽吗、。为啥不都装上呀

网友:
两个内存槽为啥不两条都装上24GB内存

网友:
希捷1TB机械硬盘,这个是用于数据存储的,系统盘是用的东芝256GB SSD ----- 这种2个硬盘的设计可是很少见!

网友:
是啊,看图像是两个内存槽,为什么不上到24G

网友:
内存升级成功,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单内存插槽,单根散热管

网友A:
16G内存日常够用了,而且物理内存越大,Windows对内存的占用也越大,好像是缓存还是虚拟内存的什么东西都存进去了
我的台机128G内存,Windows10开机到桌面,没有其他开机启动项,内存占用就已经20G多了

网友:
发现个128G内存的大佬

网友:
8代是脚踩牙膏管,直接把 2C4T 整成了 4C8T,硬生生翻一倍。不干重活可以用到报废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G内存日常够用了,而且物理内存越大,Windows对内存的占用也越大,好像是缓存还是虚拟内存的什么东西都存 ...

128G内存啊,和我机器系统的SSD一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G内存日常够用了,而且物理内存越大,Windows对内存的占用也越大,好像是缓存还是虚拟内存的什么东西都存 ...

大佬!你太厉害了!

网友:
我觉得,要求不高的话,再战10年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G内存日常够用了,而且物理内存越大,Windows对内存的占用也越大,好像是缓存还是虚拟内存的什么东西都存 ...

128GB 是32GBx4个插槽,大佬厉害

网友:
如果是双条性能还能再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