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让兄弟PT1280标签打印机过上多V的日子

楼主(2023-09-07):
使用过兄弟标签打印机的坛友应该对电源插口逆天的内负外正深感厌恶。
此次改造主要是把电源口改为常见的内正外负,然后增加降压模块,让标签机从此过上多V的日子!不再仅限于9V!

这个是今天的主角,海鲜市场58元淘来的
9v 1.5a或6个7号电池
可以使用3.5-12mm的标签
内部还是很干净的,那个黄色的是刀片,换一个要几十元,差不多半台打印机了
这么低的价格购买到就是因为刀片切纸不好,
后来收到货后发现刀片没有破损,只是粘胶了,
造成切纸不好的原因刀头对面的塑料承托不平,
这个就是刀头对面的塑料承托板,可以看到左边的因为刀片长期用力切割造成的凹槽,切纸就无法正常完成
右边的就是这个托板的另一面,把这一面朝向刀片就可以了
现在切纸很好用了
这个是dcdc降压板

电压大于等于9v就可以了
电压小于9v 输入输出基本一致,小于6v就不输出了
拆机就忘了拍照了,无非是把原来输入dc切断,调换方向
然后把dcdc输出端焊回去就可以了
dcdc板个头有点大,发现原来电池仓位置够大
没找到热缩管,先不管了,反正这货只有我一个人用
装上标签后的内部照
这是打印中的电流
现在标签机可以用9v-32v的电源了,再也不用担心出现插错电源引起的故障了

网友A:
耗材比机器贵系列

网友:
再上加5V升压模块和USB插口,就可以用USB充电器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耗材比机器贵系列

12mm的国产耗材几元
原装的就不要想了
平常打印标签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耗材比机器贵系列

兄弟耗材便宜,机子贵,我有一台1270,耗材非常便宜

网友C:
DC-DC模块要慎用,,谨防设计残缺的DC模块,通电瞬间电压飙升,直接烧坏后级电路的元件,最好用示波器测试几遍

网友D:
意思是现在没法用电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DC-DC模块要慎用,,谨防设计残缺的DC模块,通电瞬间电压飙升,直接烧坏后级电路的元件,最好用示波器测试 ...

以前我用过一个恒压恒流模块,原本准备调到5V给单片机供电的,结果用示波器测量发现上电瞬间有7V多,不敢用了

网友F:
我用两串的锂电池,十分方便,不用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用过一个恒压恒流模块,原本准备调到5V给单片机供电的,结果用示波器测量发现上电瞬间有7V多,不敢 ...

我就是烧过 单片机,才提醒一下,网上那些dc模块设计不一定靠谱

网友:
这个方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耗材便宜,机子贵,我有一台1270,耗材非常便宜

是的 我还有一台dymo的标签打印机,那个标签国产都都比兄弟的贵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现在没法用电池了???

一直都不用电池,6个aaa7号电池哦
我还是喜欢直接兑12v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DC模块要慎用,,谨防设计残缺的DC模块,通电瞬间电压飙升,直接烧坏后级电路的元件,最好用示波器测试 ...

没示波器,我这边一般都是使用12v的电源,用指针万用表可以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两串的锂电池,十分方便,不用插线

主要我太多成品12v电池了 要充分利用,所以才想到降压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用过一个恒压恒流模块,原本准备调到5V给单片机供电的,结果用示波器测量发现上电瞬间有7V多,不敢 ...

感谢分享案例,孤陋寡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直都不用电池,6个aaa7号电池哦
我还是喜欢直接兑12v的电源

牺牲了便携性...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牺牲了便携性...

=========

你如果知道我有很多12v小电池组你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了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如果知道我有很多12v小电池组你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了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

还是牺牲了便携性,直接内置不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