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告别用了14年的联想G460,喜迎领导特批的联想Thinkbook15GTL

楼主(2023-09-07):
可能是觉得我用了14年的联想G460影响单位形象了(下图),更可能是领导想换新笔记本了,就把他自己用的联想Thinkbook15GTL批给我了。

咱不嫌孬,到手就拆,清灰加油上硅脂……,一套流程下来,少少拍几张留念。
伙计看了感慨: 大家一边骂联想,一边买联想,不是没原因啊。

11代i5+16G的条子+512G的SSD,虽然是“二手货”,但足够咱日常之用。

铝合金的A面,中间棱线凸起,说不上好不好看。

Type-c电源插口,不是什么新鲜玩意。

带指纹识别的电源按钮和背面通风口。
各种的接口。
卸掉螺丝,撬开后盖,就是这么些东西。本来还想接一块机械硬盘的,发现居然没地方放,

电池的容量还意义,三年了,健康度还凑合,但无所谓,就是当个台式机用的,一直插电的。

接口都做了加固处理,对比其他产品,确实用心了。

网友A:
以为第一张图是散热的,原来只是个群众演员啊。

网友:
做工规规矩矩,对于笔记本来说,里面很难有硬盘那么大的闲置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为第一张图是散热的,原来只是个群众演员啊。

夏天的时候真就这么过的,要不就过热宕机

网友:
虽然是二手的,但比起G460来说也是巨大改善了

网友:
联想的笔记本电脑真不错,耐用

网友B:
现在很多都没有2.5寸盘的位置了

网友:
我现在还在用X230和X270,不玩游戏绝对够用了

网友:
笔记本配置不 错,日常够用了

网友C:
底壳是塑料的,金属用在了面子工程A面上。
如果能选Dell hp,乱想这些渣本还卖不动。外企也不多见联想。

网友:
看到usb口上面的固定金属块,就可以确定是2021版的thinkbook,

和我买的同时期,不过我选的是amd的R5 5600U,功耗很低,15W,  性能一般,不玩游戏看看视频上网很好,得益于功耗低,风扇不怎么转,比较安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底壳是塑料的,金属用在了面子工程A面上。
如果能选Dell hp,乱想这些渣本还卖不动。外企也不多见联想。 ...

错了,A面和D面都是金属,C面(键盘面)才是塑料,2023年出的thinkbook连C面都是金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都没有2.5寸盘的位置了

本本自从把光驱踢出去,再把2.5寸硬盘换成m2硬盘,节省了宝贵的内部空间,可以塞更大容量的电池,重量也轻了不少

这2个改进意义重大

网友:
11代U不错了,办公用完全够。

网友:
第一眼看到内部结构时就在想,那电池旁边还有那么大空间,在设计的时候为毛不预留个SATA机械盘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错了,A面和D面都是金属,C面(键盘面)才是塑料,2023年出的thinkbook连C面都是金属 ...

最求金属外壳的人,有没有人怕漏电问题?

网友:
这是鸟枪换了炮了,速度快的不是一点点啊

网友:
不错,鸟枪换炮了,和新的差不多,外观保养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接口加固的不错!

网友:
这速度已经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