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硬改破解讯优D623new 4G上网卡

楼主(2023-09-07):
因某种不(bao)可(mi)告(jian)人(cha)的原因,单位的原来的外网线路都被取消了
只好用流量卡上网,原先办公室搁了个4G路由器,但是检查说不能有路由器这种东西存在
那就干脆找个小点体积的吧,网上搜搜,这种LTE网卡真不少,花了约30大洋巨款包邮买了俩

过了几天收到货,就是个跟大号U盘似的东西,
品牌讯优,型号D623new,它有2种使用方式:
1、插电脑上它能模拟个USB有线网卡通过LTE手机网络上网
2、它可以作为一个AP,设备通过无线连接先连接它,再走LTE手机网络上网

话说这种东西里面商家是有一张SIM卡的,用户需要扫设备上面的二维码
通过商家的平台购买流量套餐才能使用,为什么设备卖这么便宜
据说以前还有白送设备的,就是因为商家主要靠流量套餐盈利
但是我自己有卡,不想使用商家的套餐,于是打算拆开看看能不能换成我自己的卡
拧开两颗螺丝

边上有卡扣,用小刀撬开

打开了里面是这样的
可以看到里面是有卡槽的,可以插自己的卡
很多这种随身wifi都是公版的,内部大同小异

取出线路板
后面是个屏蔽罩

屏蔽罩不是焊接的,那就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吧

最大的一颗是ASR1803,经查这货是一个多合一的射频芯片
貌似什么LTE、wifi这些功能都包圆了

边上一颗25Q64,8MB的存储器,应该用于放固件

还有一个ASR5803,查了一下好像和蓝牙相关

剩下空位若干,干什么的不管他了

屏蔽罩内部看完了
再看看背面,背面主要有3个东西
5633L,射频相关的IO芯片

eSIM一颗,这是商家的卡,不打算要它

卡槽一个,可以装micro SIM卡

插到电脑上,没有用商家的平台设置,根据ip地址发现还真有控制页面,而且试出密码能进去
进去也有SIM卡切换的选项,那看来这东西是可以改的了

掏出烙铁,一阵高温猛烧,将eSIM卡拆掉

装上自己的卡

插电试试,把SIM卡改成SIM卡1,这个网卡有意思,SIM卡槽是SIM卡1
而内置的eSIM卡是SIM卡2,改完之后上网什么的完全没有问题
但经过测试发现,如果用自己的卡(SIM1),不管如何,每过1分钟左右wifi就会自动关闭
即便从控制页面打开了一样也会关闭,非常让人头疼,而用SIM2就没事
大概这就是商家故意设置的坑,固件里面做了手脚,如果检测你没有用他的卡,那就不让你用wifi
不过用自己的卡,把网卡插电脑上当USB网卡没什么影响。

在网上搜索资料,发现这种情况不在少数
ASR做主控的网卡好像还没法从软件层面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从硬件层面解决它试试吧
首先,网卡内部有2个SIM卡,必然要有一个切换电路
能不能把自己的卡模拟成eSIM卡来用呢,也就是控制页面一直选取SIM卡2
看了一下SIM卡和eSIM卡的引脚定义,发现SIM卡电路中
真正有用的只有5个脚:电源Vcc,地GND,时钟CLK,数据Data,复位RESET

在硬件上没有看到有类似模拟开关这样的切换电路
而主控一般只有1个SIM卡接口,所以,是不是某些线路是共用的呢
如果这样,改造起来也就方便了,用万用表进行测试

经查,SIM卡槽和eSIM卡的GND、CLK、Data、Reset都是共用的
只有2张卡的电源脚是分开的,就是如果选SIM2,则eSIM卡通电工作
如果选SIM1,则SIM卡槽通电工作,不通电的那张卡管脚应该是高阻状态,不会影响工作的卡

架了一根飞线,把eSIM卡的电源引到SIM卡槽的电源脚上去
这样软件里面选eSIM卡工作,而实际工作的是卡槽里面的卡

插上电脑试试

改造是成功的,用了半天自己的卡,wifi也没有再关闭了
至此,这个LTE网卡就可以自由用自己的卡了,改造结束。

至于说这玩意性能怎么样,我也不清楚怎么评论
首先这种无线LTE网卡的网速肯定不如有线宽带
不过,要是刷个B站视频,1080的也不怎么卡;平时在单位浏览数据库,查文献什么的和之前有线网没啥太大区别
偶尔下载点东西,下载速度最快能有1.4~2.2MB/s左右吧,总之,对付我在单位的需求是足够的。

完,谢谢观赏~

网友:
脆找个小点体积的吧,网上搜搜,这种LTE网卡真不少,花了约30大洋巨款包邮买了俩

网友:
改造成 功,只用设备不使用商家的套餐还是很不 错的

网友:
直接将两个SIM卡的电源引脚连起来,可以

网友:
总结下来就是三句话:
拆掉eSIM卡;
将eSIM卡的8号引脚(VDD引脚) 与 SIM卡槽最右侧的8号引脚(VCC引脚)连起来;
APP软件中选择使用eSIM卡。

网友:
30包邮俩还是贵了。。我们之前薅那一波的时候都是几块钱一个的。甚至有人能免费薅的。最贵也不超过10块钱的。

网友:
这个改造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A:
软件层面root了以后应该不难破解,硬改也是可以的,不过最好还是想办法root把升级程序干掉,不然运营商仍然可以后台强制禁用~

网友B:
eSIM下面有一坨焬撸主是怎么用烙铁能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IM下面有一坨焬撸主是怎么用烙铁能拆下来的???

焊台调到450℃,像图上那样用烙铁头后面较粗的地方压在eSIM芯片上面,尽可能让接触面积大些,大概摁一分钟左右它就掉下来了。
提醒一下:这样芯片也差不多烧坏了,如果是还需利用的芯片,别这么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层面root了以后应该不难破解,硬改也是可以的,不过最好还是想办法root把升级程序干掉,不然运营商仍然 ...

说的很对,应该就这么干,但这个估计升级文件已经下发下来了,所以才会停用wifi。

网友:
改的不错,有同样上网卡的可以抄作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台调到450℃,像图上那样用烙铁头后面较粗的地方压在eSIM芯片上面,尽可能让接触面积大些,大概摁一分 ...

450℃怕是一般的烙铁达不到吧,我在想这玩意能不能把VCC和数据脚连一下插电让它烧掉???

网友:
楼主牛啊

分析完一根飞线搞定

网友:
请问设置密码是什么?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哈~
不过这拆了esim不给用的设计真的坑爹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上网卡到底哪家强?

网友:
恭喜脱离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