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论坛上dell R630怎么样?12核心

楼主(2023-09-07):
这种服务器机子有人玩吗?看了下配置,双CPU,每个CPU 12个核心,这玩意有什么缺点吗?好像玩的人很少。
是不是企业弄虚拟化都用这种机子?

网友A:
缺点:功耗高,单核频率低,支持指令集少
优点:便宜,多线程不错,多开好,服务器CPU,主板,支持7X24小时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点:功耗高,单核频率低,支持指令集少
优点:便宜,多线程不错,多开好,服务器CPU,主板,支持7X24小时 ...

这种服务器是不是没有显卡?我看CPU好像没有核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服务器是不是没有显卡?我看CPU好像没有核显。

有些有,但是显卡能力很弱,只是亮机。看主板上有VGA、DVI或HDMI接口没

网友B:
性能没现在新款的cpu好,核心多,但是性能不好,耗电量大,噪音大,发热猛,要说优点吧,稳定,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能没现在新款的cpu好,核心多,但是性能不好,耗电量大,噪音大,发热猛,要说优点吧,稳定,便宜 ...

那还卖个球啊,难怪没人要

网友:
有独立机房,需要7*24小时开机的话可以弄,放家里玩风扇的声音有点吵

网友:
光看那7个双层风扇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功耗和噪音。而且还不能扩展显卡,所以这玩意就不是给普通人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服务器是不是没有显卡?我看CPU好像没有核显。

不需要。 有也是一个非常弱的亮机板载显示芯片。服务器一般都有远程管理口,戴尔叫i DRAC ,客户机装个管理客户端直接全远程,包括装系统,设置UEFI全部远程操作。志强多核低频是给并发多任务优化的,家用不适合那个应用场景,莫花冤枉钱。

现在中小企业流行趋势是云主机,不自建IT机房。而阿里、腾讯之类的云主机服务硬件一般是高密度部署的刀片机,机框集中液冷。存储独立出来分成存储云和计算云。就说同样机房面积能装更多的主机硬件,单位能耗更低,他们不用这种普通机架设备。趋势是一切上云,这种独立服务器市场就越来越少了。

网友:
我有DELL T5500    单个CPU 6个核心    耗电比家用大心痛电费啊

网友:
不太了解,也想知道一下

网友:
个人用户根本没必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