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oppo w51蓝牙耳机换电池

楼主(2023-09-07):
OPPO W51蓝牙耳机,2020年比较火的主动降噪蓝牙耳机,300元价位,恒玄2300主控,降噪效果不错,后期听说耳帽会导致中耳炎,换耳帽或减少使用时间可缓解。这次需要拆开换下电池,下面开始:

先拆右耳

吹风机加热一分钟左右,用刀沿着合模缝撬开就行了,打开时要轻微,有排线连接

小心打开就行,排线和引线都很长,慢慢打开就能看到电池,把电池夹出来,直接更换。

原电是1050,更换全新电池1040,容量有点点低但不影响使用,焊接上,做好绝缘塞回即可,简单。

同样的操作左耳换上电池就大功告成了。

网友:
粗心的人做不了这个

网友:
两个电池质量、使用报告及链接不一并发上来供网友参考?

网友:
这么小,是个技术活

网友:
现在看到整天戴着耳机听歌的小年轻就奇怪,我是用耳机一个小时左右就会感觉不舒服,不管是平塞式,入耳式或者是头戴式都是这样,骨传导没试过,估计也差不多情况

网友:
长时间佩戴耳机对听力的影响相当的大   而且是不可逆的,最好不要这样

网友:
学习了,你介绍的这个拆解方法很好,拆开了就好弄了。

网友:
1045也买过同样的电池

网友:
学废了,先加热一分钟左右再用刀沿着合模缝撬开

网友:
感觉这个比苹果的容易换,我之前自己换苹果的air1 没换成功,搞坏了

网友:
这个换电池还是要仔细,容易把线搞断。。。

网友:
电池是这种耳机最终的归路

网友:
似乎长时间佩戴耳机会不舒适,拆解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