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康廷Q8智能锁之3:安装篇。锁和门匹配度高改动很小,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2023-09-11):
新撸的康廷Q8智能锁,开箱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0708-1-1.html
拆解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1523-1-1.html
三部曲最后一步就是安装了,看看自己动手能不能省下100大洋安装费

入户门是美心子母防盗门,拆锁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2526-1-1.html

全部拆掉后

装送的锁具,这个比美心原配的看着质量更好

结果第一步就给偶颜色看——天地钩拨片总宽略大,导致锁具放不进去

这个简单,角磨机+树脂锯片在门对应位置磨俩缺口即可

完美装上了,天地钩也套上了
但当时没有在天地钩拨片孔上穿销子,这个还得抽空返工

配的锁芯,比原来的短一截,毕竟背面取消室内锁芯了

装上的样子,门是7cm厚,拨片显得长了

准备装外面板,先把俩螺纹杆装上

与门上原安装孔完美匹配,毕竟都有国标嘛

方钢也长了一点

比划好尺寸,角磨机+树脂锯片切断,再把边缘倒角,方便插入

装后面板时,发现前面板连接线和后面板错开了一定距离,装不上

也就错开2cm的样子

还是上角磨机,锯两条口,然后用虎头钳掰断

这样固定前面板,整理好连接线,就可以继续装了

扣好后面板,装这螺丝最费劲
因为看不见,只能摸索着去捅前面板的螺纹杆

好不容易捅上了,但拧死时还差3圈,只能拆下来切掉一截
端部倒斜角,还是方便插入

终于装上了,楼下继续

楼主:
装好的样子

配件包里还有根弹簧,问客服说不用装

装好门外的样子

门内

开关门时锁舌有点不是太到位

调整了一下这里的螺丝

使用情况
门内电子上锁

电子开锁

手动开锁

门外人脸识别开锁,指纹这些也没啥问题

电子猫眼,清晰度不高,不过认人还是没问题的

还完整体的样子

经过这段时间断断续续的使用,目前主要发现2个问题:
1. 在门外关锁第一次通常都不动作,就是屏显示“关锁中”,但锁具不动作。等一会再点关锁,才正常动作;
2. 偶尔出现开锁不动作,也是屏显示“开锁中”,但锁具不动作。等会再开锁,才正常动作。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准备找客服问一下

后续使用情况,电池续航等,偶再给大家汇报

网友A:
前排占座,瓜子可乐矿泉水已准备好

网友B:
这锁多少钱一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占座,瓜子可乐矿泉水已准备好

欢迎欢迎!

网友:
我买的锁方钢和螺丝都配有不同长度的,不用截断。你的只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锁多少钱一把啊

选的自装,是389大洋

网友:
高科技上岗了,方便很多。元首手艺嘎嘎滴!

网友:
装修片尾曲,看样子是快装完了~

网友:
三部曲的开箱篇、拆解篇都看过了,今天看安装篇,不错,完美安装。

网友:
秒变高级门

网友:
瞬间高大上了哈哈

网友:
门如果不是那么太板正,不建议换全自动锁

网友:
1. 那弹簧应该是套方钢上的,客服说不用,我建议还是装上;
2. 方钢一般有3种长度可选,你这家没有吗?
3. 有时锁不自动上锁的问题,你看下说明书,是否有离合器方向问题

以上,供参考哈

网友:
恭喜三部曲终于完成了,还好都是小问题,楼主轻松搞定

网友:
自己安装智能锁技术不 错

网友:
我回老家也要拍一个,我也刚淘了一把指纹锁,130元带锁芯

网友:
天地钩拨片孔上不用穿销子,钩子够长

网友:
什么都没有经验重要,谢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