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日本进口小泉荧光吊灯底盘

楼主(2023-09-07):
原装镇流器是小泉的100V 60Hz 30W镇流器,我收到的时候被换成了东芝100V 60Hz 20W镇流器,后来我换成了松下100V 60Hz 30W镇流器,我嫌用变频电源太麻烦了,突然想起来我有东芝100V 50/60Hz 30W双频通用的镇流器,于是就拿出来换了,这次是最终版应该不会再改动了。

网友:
这种灯家用很少见啊,商用的多

网友:
现在市面上很难买到这样的灯管!

网友:
这种带色的灯管第一次见,还是日本的

而且还不是全色,只是部分涩

网友:
三基色,真品就不赖

网友A:
为什么拍这种灯会有黄绿色?

网友:
用料真扎实啊

网友:
电感镇流器缺点是效率低和频闪,但寿命是真的长,一根灯管用个十年八年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拍这种灯会有黄绿色?

电感镇流器的频闪效应,如果是三基色灯管是绿色余晖,如果是卤粉灯管就是棕色余晖。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镇流器的频闪效应,如果是三基色灯管是绿色余晖,如果是卤粉灯管就是棕色余晖。 ...

很久以前观察日光灯管时,快速转动眼珠,日光灯发光在眼中瞬间留下一道白色和暗红色交替的光带,看来是卤粉灯管

网友B:
100V的家里不能直接用吧,自己增加一个变压器

网友:
除了灯光要求高,还是用led灯好

网友C:
变压器看着很给力啊

网友D:
100V不方便啊,要拖变压器,还是在底座内加阻容降压吧,小功率使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只是现在用不环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拍这种灯会有黄绿色?

频闪的原因,建议让楼主找可调电子变压器替代,换上后频闪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V不方便啊,要拖变压器,还是在底座内加阻容降压吧,小功率使用应该没有问题。 ...

100V 50Hz用变压器降压就能正常用,总比100V 60Hz用变频电源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V的家里不能直接用吧,自己增加一个变压器

100V 50Hz用变压器降压就能正常用,总比100V 60Hz用变频电源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看着很给力啊

家里有一台容量3000VA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