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几个“玻璃”面板开关并改装成凌动开关

楼主(2023-09-07):
说是玻璃 其实是“有机玻璃”也就是亚克力材质面板 不过还挺好看的 为装修以及全屋智能做准备 先改几个签到红包撸的开关为凌动开关 配合米家mesh通断器 组建全屋智能灯具 这套组合可谓是最低成本的全屋智能灯具改装方案 由于多开比较贵 就都撸的单开 反正底盒便宜 自己改水电 多放几个底盒 并排 也能实现两开三开 下面是改装过程 很简单 原理看介绍 注意 一开单控要把底座上下调换一百八十度安装 因为这个开关原理是按下断电 松手弹回通电 这样控制器才能有电APP或音箱才能控制灯具 由于开关和开关设计不太一样 弹簧位置需要自己研究 还有弹簧长短以及反馈感 都需要经验 有的甚至预留了弹簧位置

网友A:
这是什么原理,就是一个常闭按钮吗?

网友B:
这个不就是相当于一个按键嘛,还是不带自锁的按键

网友C:
这个亚克力面板时间长了会黄不拉几的吧???

网友D:
凌动开关是不是就是点动的轻触开关,普通86开关能加装复位弹簧实现凌动开关的作用?

网友E:
就是一个按钮开关,门铃开关那种

网友F:
应该有电路板,还没有拆完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凌动开关是不是就是点动的轻触开关,普通86开关能加装复位弹簧实现凌动开关的作用? ...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原理,就是一个常闭按钮吗?

是的 常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就是相当于一个按键嘛,还是不带自锁的按键

带自锁就没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亚克力面板时间长了会黄不拉几的吧???

不知道 以前没用过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凌动开关是不是就是点动的轻触开关,普通86开关能加装复位弹簧实现凌动开关的作用? ...

只要实现常闭 点动断开 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一个按钮开关,门铃开关那种

门铃开关是常开  凌动需要常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有电路板,还没有拆完

常闭开关要那玩意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感……

认真看贴肯定能看懂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门铃开关是常开  凌动需要常闭

单控/双控的区别,单控省了一个触点,加上就是双控,双控加上弹簧就是凌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闭开关要那玩意干啥?

意思是像急停按钮那样,只是不自锁,灯具是专门的,没有见过,

网友:
再看了你的说明,灯具有数码分段开关电路,

网友:
很有创意,现在YEELIGHT的凌动开关一个单开双控的要20左右一个,可以调整为常用开关,也可以设置为凌动,让家里的智能灯光不掉线,实现智能控制或者是手机APP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控/双控的区别,单控省了一个触点,加上就是双控,双控加上弹簧就是凌动 ...

你理解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