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S 9S链条互换的思考续

楼主(2023-09-07):
上次用7S替换9S链条,链条短些,但解决了最小飞跳齿的问题,就是变速有些不准了,完全可以使用。

现在换成9S的后,最小飞还是跳齿,而且比以前废了的9S更严重。
经坛友指点,网上各种查找,遇到这个问题的还真不少,但都没什么准确有效的解决办法。
渐渐有点想法思考,大家探讨探讨
主要问题是:张力螺丝调节不起作用,链条包裹齿的范围少导致跳齿
1.一般的车的张力螺丝调节反应明显,而好些的车的那个螺丝应该是微调螺丝而不是张力螺丝,所以无论怎么调都没用,定向轮离齿的距离调节不了。
2.为什么用7S后就不跳齿了,是因为7S链条短些,影响了变速器 ,定向轮离齿轮的距离近了,包裹齿轮范围多了,所以不跳齿了。
解决问题怎么办呢?网上很多JS都是建议换变速器。
其实不用,只要齿轮不是磨损的很严重,收紧链条就行了。
那么这类变速器靠什么调节定向轮的呢?据说是这个弹簧平衡调节,弹簧的疲劳后就不行了。
这个不是很能理解,大家说说

补充
刚才换个变速器又测试下,结果跳齿更严重,
各个挡位测试,前3后9跳齿,其他不跳。前2后9876都跳。其他未测。
结论还是,链条长了

再补充
用7S链条加一节后,基本完美解决问题
结论  7S替换9S在长度合适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替换

网友A:
意思你要换齿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你要换齿盘了!

齿盘磨损不严重

网友A:
是不是用力踩就会有咔咔跳齿?那就是你的齿轮磨损超过了1毫米以上了,换新链子也没用,变速器的调节螺丝仅仅是用来调节变速手柄限位的,和松紧没有关系,齿盘没有磨损的话哪怕链条松垮的拖到地上也不会跳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力踩就会有咔咔跳齿?那就是你的齿轮磨损超过了1毫米以上了,换新链子也没用,变速器的调节螺丝仅 ...

我用7S链条时完全没有跳齿现象,所以就在观察到底是什么原因
齿轮磨损不严重,应该不是齿轮的原因
就是包裹齿轮范围少,包裹范围多些就不会跳了
但那个张力螺丝(微调螺丝)调节不起作用,所以思考了这么多
链条短后影响了定向轮和齿轮的距离,包裹范围多了就不跳齿了

网友A:
你骑车这么多年要不因该不了解牙盘链条传动原理,没有磨损前牙盘和链条在达到90度时,牙盘牙和链条里的滚珠是几乎垂直的不会滑动,所以其实几乎所有的力都承受在了最上面最后一个即将脱扣的牙盘上,当牙盘和链条非常契合时,所有接触的牙盘几乎会同时受力,这样会减少很多磨损,但往往不会这么契合,比如懒得调速暴力起步人都站到脚蹬子上去了,这样链条就会被拉伸一部分,齿盘和链条就不再契合,齿轮磨损被加剧慢慢变成斜面,这时链条里的滚珠就会因为力量开始外划,当磨损进一步加剧时,就无法承受开始跳齿,这时候如果是普通自行车,后轮螺丝松一下往后挪一下就好,但变速车没办法给链条太紧的张紧器,否则会影响调速,当张紧器没法拉住时跳齿就开始了。

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一是直接换最小的牙盘,一般都是最小的牙盘磨损最大,而就是小电磨打磨牙盘磨损面让牙盘磨损面的斜面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骑车这么多年要不因该不了解牙盘链条传动原理,没有磨损前牙盘和链条在达到90度时,牙盘牙和链条里的滚珠 ...

你说的是牙盘?
牙盘没问题
我这谈的是后飞的最小齿轮跳齿

网友:
你随便小电磨磨掉一点牙盘的的磨损面就能起死回生,但尽量把每个牙盘打磨的都差不多,这样能延长寿命,其次就是尽量别暴力起步,或者你废弃地一档,改用第二档。一般第二档不会跳齿,等第二档也开始跳齿了,那就得换牙盘了!

网友:
第一辆自行车出现跳齿时我就找过原因,只有后调速地一档会跳齿,因为用的最多,看了一下就知道是磨损了,换链条也只能保证一个月左右,因为习惯没变,链条还是会被拉伸继续跳齿,省钱就打磨有钱就换,最终烦了直接拆了调速,链条截短变定速完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牙盘?
牙盘没问题
我这谈的是后飞的最小齿轮跳齿

20年没骑车了,牙盘和后飞盘已经搞不太清了,能理解就行,不需要纠结名称!知道指的是哪个元件就可以了!
不能往深了打磨,只能望另外一侧打磨掉一点!

网友A:
最后一辆自行车是买的UCC山地车,到现在也有10年了吧,偶尔出去骑骑运动一下,改掉了暴力起步,起步都会调速到慢档,至今还没怎么磨损,毕竟是人生中最贵的一辆自行车,当年花了小一万,目前为止链条都没换过,码表里程大概在5000公里左右,买了小电驴上下班就没怎么骑自行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辆自行车是买的UCC山地车,到现在也有10年了吧,偶尔出去骑骑运动一下,改掉了暴力起步,起步都会调 ...

又补充了点,你看看

网友B:
我怎么感觉你关注的方向不对,你的指拨-变速器-塔轮是一套的吗,跳链除了塔轮、链盘、链条老化,就看导向轮的轴向位置有没有和塔轮的具体每一级对齐,静态对齐,换挡还得对齐才不会跳,而不是看导向轮的距离,这个距离大盘就会把它拉远,不能反映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你关注的方向不对,你的指拨-变速器-塔轮是一套的吗,跳链除了塔轮、链盘、链条老化,就看导向轮 ...

跳齿就是发力踩踏时发出卡塔卡塔的响声,确认是后飞部位发出的,而且是最小飞才出现。
观察发现定向轮和齿轮距离远导致链条包裹齿轮范围少,张力螺丝(微调螺丝)调节不起作用
用7S链条就没跳齿这个现象,原因是7S链条短些,影响定向轮和齿轮的距离,包裹范围多些,所以不跳了,但变速精度受影响,不准确了。其实用7S链条一般用用完全可以,我还想加一节用看看。
至于你说的轴向对齐,静态对齐都是准确的,变速也精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跳齿就是发力踩踏时发出卡塔卡塔的响声,确认是后飞部位发出的,而且是最小飞才出现。
观察发现定向轮和 ...

正常的变速系统导轮远一点,比如被大盘张紧链条拉远了,是没问题的

那就还是齿轮、链条磨损了,或者有一种可能是齿轮、链条脏了,有一种操作叫做洗链条,不过我没亲自操作过只让别人帮忙洗过,刮掉齿轮上的灰尘-油脂混合物倒是试过,就是链条倒转,拿螺丝刀在上揩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变速系统导轮远一点,比如被大盘张紧链条拉远了,是没问题的

那就还是齿轮、链条磨损了,或者有一 ...

还没看明白,我前几天还发过同样一篇帖子
只有最小齿跳,换成7S链条短些就不跳了
用短些的链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遇到过这个问题,找不到解决办法
JS就让换,有的说是那根大弹簧疲劳了,其实用短些的链条也能解决问题。
但我一直还没明白那个张力螺丝(微调螺丝)和那根弹簧的之间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看明白,我前几天还发过同样一篇帖子
只有最小齿跳,换成7S链条短些就不跳了
用短些的链条可以解决这 ...

昨天就去看了,不是没明白,是要试图找到道理所在,而不是遵循毛病的方向发展尽管可能可以解决

这个脏污问题会跳齿,以前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就去看了,不是没明白,是要试图找到道理所在,而不是遵循毛病的方向发展尽管可能可以解决

这个脏污 ...

我试验7S9S快一个月,肯定不是脏污类的问题
廉价车的张力螺丝一调有明显作用,能明显看到定向轮和齿轮的距离变化
这个微调螺丝无论怎么调,没什么作用
问题来了,不要它问题都没啥,厂家干嘛的
区别在变速器的主轴上紧后,链条安装好,变速器还能自由活动,用手轻拨可以让定向轮和齿轮的距离远或者近
廉价车的不能,离手后就回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验7S9S快一个月,肯定不是脏污类的问题
廉价车的张力螺丝一调有明显作用,能明显看到定向轮和齿轮的 ...
用手轻拨可以让定向轮和齿轮的距离远或者近

关键信息

你说的那个廉价车的位置是和车轴同向的扭簧,但是这个机构的运动方向既远离车轴,又顺着塔轮往里斜下去的,有斜向力,所以廉价车要不了多久就整个歪了,因为一个方向的扭簧承受了两个方向的力,属于设计不合理

所以高端变速器这个部位,是顺着斜向运动方向的一个拉簧,所以它要是动了,那就是除了远近,连轴向左右位置都一起变,这个部件用手按是可以按下去的,离手要回位,变速线跟这个拉簧回位的力较劲以使整个后拨处在正确位置,如果你不回位证明这个拉簧不行了,左右位置要变,当然跳齿

网友:
以上纯理论,然后我刚又实践了一下,阳台晾了一年的车拨弄了一下,确实是会回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