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爱华经典J系列202MKII,FM无声,磁带单声输出故障维修分享。

楼主(2023-09-07):
收到一台爱华J202MKII,成色一般,电容全部更换,过孔也基本处理好。故障现象一是耳机输出只有右声道,左声道微弱;二是FM无声,连底噪都没有。

维修原则从主通道开始,功放ICTA7688,各脚电压正常,用镊子干扰电位器左右声道时,右声道喀喀响,左声道微弱。试用万用表测量电位器左声道有一公共脚断路,拆下换拆机件,左右声道恢复正常。

第二步,维修FM无声。底噪都没有,据经验为高放、本振和中放问题居多。
检查TA8158各脚电压正常,VT调谐电压正常变化,检查Q2三极管B、C、E各脚电压正常,接下检查中放三管极Q7,B、C极只有0.3V,不正常,通过电路图检查,追线,用放大镜发现R6焊点处铜箔断裂,补线处理。

至此,维修结束。故障处理完成。
不愧是爱华四大金刚之一,音质不错!

网友:
当年低音神器,然而铅酸电池是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