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上网的垃圾玩意

楼主(2023-09-07):
拆个上网的垃圾玩意    看着便宜下单一个用红包还便宜    以前也买过类似的  还算好用没遇到连不上的情况。     现在这个,家里还勉强能用,公司 老家  车上白瞎   能连上就是不能上网     客服的回答也很奇葩  重启换地方罗里吧嗦一顿骚操作还是白瞎   还整出个这玩意连的是三网基站  跟手机的移动联通电信不是一个基站的信号 ,  我咨询了我们这边给基站画图纸伙计   他都莫名其妙三网基站是个啥东西。   拆之  看着用料还是挺厚实就是不能用真上火  有了解的师傅看看这玩意为啥几乎不能用

网友A:
没插电话卡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插电话卡怎么用?

自带一张  自己激活

网友:
狗东上这个找个大品牌的靠谱一些

网友B:
上面不是写了"移动"了么,说明你所在的位置信号不太好,或者说它支持的频段信号不好,亦或本身接收信号的功能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不是写了"移动"了么,说明你所在的位置信号不太好,或者说它支持的频段信号不好,亦或本身接收信号的功能 ...

有个移动联通电信切换   都试了      我试的地方三网的手机卡上网都没问题

网友:
套路吧,客服忽悠人的吧

网友C:
看上去就是定制版本,除非你能刷固件成公版,否则上不了,不奇怪。遇到很多这样的卡,大多数都是与套餐关联,自己插的卡,可能就是信号满满,就是连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就是定制版本,除非你能刷固件成公版,否则上不了,不奇怪。遇到很多这样的卡,大多数都是与套餐关联 ...

我就是自带的卡激活了   的    自带的

网友:
天天tm买次品多了,这个接收信号不好而已

网友:
原来多回复也可以得加元!!!

网友:
里面的不是垃圾。

网友:
只要价格合适,就没有“垃圾”

网友:
这个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网友:
几块钱撸个新讯比这靠谱 资费也便宜 运气好有的版本不用刷机就能插自己卡

网友:
这玩意儿是假三网,其实里面只有一家运营商的卡

网友:
看做工还行吧

网友:
原先最早是电信的,听说上网还挺快的,后来不知道为啥,都不用这种了

网友:
我也撸了两个了,还没拆包呢

网友:
不是高通骁龙的,没得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