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一台富士施乐低端打印机,唯一的亮点让我拯救了它

楼主(2023-09-07):
同样收回来的,这个就贵了 快到一张毛爷爷了,要按我的眼光,这台打印机我是不想要的

一台低端带复印扫描的打印机,成色也差 我看到的时候 扫描盖脱落 扫描排线都露了出来,不过 此机还是有一点 闪光点的
让我没怎么犹豫就拿下了。

回来先把盖子装回到位,再把侧盖打开 排线插好,又费力的清洗了下外壳,虽然不脏了 但外壳发黄还是难看

外观如图 富士施乐 118w

这就是亮点  一台带wifi的打印机,可以手机打印,或许能支持远程打印(方便之处,无需电脑)

内部 粉盒和鼓架
粉盒装粉量小,鼓架很容易沾上脏东西

开始打印效果很惨,鼓架问题

能省则省 鼓架一个五六十块钱,换个鼓芯10块钱

才打1w张 就被抛弃了  换完后 没有黑色的了

但是有底灰,粉的问题,时间长了就这样。

粉盒取出来 旧的倒干净,清洁磁辊残留的粉

注入新粉

效果一下就出来了,就此 基本正好了 花费不多

这wifi怎么连呢? 暂时还没弄好!!

网友A:
按一下那个WIFI钮,然后搜索看能不能连上,我还有台M115B在吃灰,没网口没WIFI的那种,才打了1800多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一下那个WIFI钮,然后搜索看能不能连上,我还有台M115B在吃灰,没网口没WIFI的那种,才打了1800多页... ...

你说的这种搜索是手机打印机直连咯,我想连WiFi 网络测试 手机打印或者远程打印  为什么基础的打印机维修帖子没人回复呢  郁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一下那个WIFI钮,然后搜索看能不能连上,我还有台M115B在吃灰,没网口没WIFI的那种,才打了1800多页... ...

1800多页码?
抚摸品啊。

网友:
捡到宝了,之前买过三星库存单激光打印,150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搜索是手机打印机直连咯,我想连WiFi 网络测试 手机打印或者远程打印  为什么基础的打印机维修 ...

因为维修没有跌宕起伏的过程啊,再说主要是我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00多页码?
抚摸品啊。

这玩意有啥抚摸的,那时候开店买的,破产了自然就吃灰了...

网友:
一般因为碳粉有底灰的都是很长很长时间没用碳粉受潮,常见的惠普88a硒鼓有底灰都是因为磁辊两端的护套磨薄了,还对儿新护套直接解决

网友C:
请教,怎么看三星打印机打印了多少页?

网友:
wifi打印机,高级

网友D:
支持WIFI的打印机,真不错。

网友E:
看外观的话这又是个兄弟贴牌的产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WIFI的打印机,真不错。

这也是唯一的亮点了

网友:
不错,修好了就不会觉得贵了。wifi连接不懂,可以搜一下说明书看看啊

网友F:
外壳发黄,倒不是什么问题,84消毒液兑点水,然后塑料件放进去浸泡一下晒太阳就行,考虑到这个大件没法弄,用点84消毒液原液涂抹均匀,然后保鲜膜包上,直接暴晒太阳12小时就行,搞完了用水清洗干净就行,已亲测,对发黄严重的塑料有效果,那些塑料除黄剂还是免了,用了之后翻新过的地方容易泛白,而且标识很容易弄掉,感觉是对塑料损伤非常大的,这种反应比较慢,感觉相对稳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壳发黄,倒不是什么问题,84消毒液兑点水,然后塑料件放进去浸泡一下晒太阳就行,考虑到这个大件没法弄, ...

嗯嗯,我之前用去黄剂容易反黄,担心你说全部罩住后蒸汽容易腐蚀电路板或者跑扫描玻璃里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外观的话这又是个兄弟贴牌的产品吧

嗯嗯,兄弟代工,兄弟,联想都有类似机型

网友:
一台带wifi的打印机

网友:
富士施乐的小机器不太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怎么看三星打印机打印了多少页?

设置里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