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协厨房电子秤1kgx0.1g泡水问题螺丝拧不动暴力拆解

楼主(2023-09-07):
进水按键都不好用了
拆解发现托盘固定螺丝拧不动,可能已经长死了,没办法,四个底盘螺丝拧不下来,暴力拆解,拆完了就废了。

网友:
进水腐蚀的很严重啊,都起铜绿了

网友A:
厨房电器就应该使用不锈钢螺丝。
用铁螺丝的根本就是一次性设计,维修时螺丝已经锈蚀。

网友:
这种电子秤测量精度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厨房电器就应该使用不锈钢螺丝。
用铁螺丝的根本就是一次性设计,维修时螺丝已经锈蚀。 ...

就没想让你修

网友:
清理干净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清理干净能不能恢复正常使用?

网友:
无水酒精清洗,外壳胶带粘一圈也能用

网友:
进水腐蚀的很严重,换个新的吧,也不贵

网友:
清理干净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有点可惜了

网友:
用烙铁加热螺丝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知道啥原因导致电池很快没电,后来又出现称重不准的问题,于是吃灰

网友:
活动价几块钱的东西,中国制造强大

网友:
有功夫的话就修修

网友:
厨卫电器要注意防潮防油烟

网友:
修修应该还能用。

网友:
主板清理干净,用透明胶布绑好,还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