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品胜usb3.0多功能读卡器拆解

楼主(2023-09-07):
三合一读卡器,主控GL3233,这样的接口能不能改成typec接口!

网友:
臃肿且脆弱的micro USB 3.0接口,还不如mini USB 3.0 10pin接口紧凑且牢固。
改C口要24pin插座飞线8条

网友:
用了硬封的芯片,好评

网友:
比我买的品胜的还要新一些,我有个USB2.0,蓝白相间的,能读Psp2000里的卡

网友:
试试转换头吧

网友:
+1,这空间太小,还是弄个转接头接外面靠谱,万一改废了太不划算...

网友:
type c有专用的芯片,带翻转功能(因为老的USB3制式只用了4个数据pin,而type c有8个对称的针脚,所以需要翻转),不然插反了不能用,完全体现不了正反插的特点,还有50%几率插错。
参考JMS578/579 576 VL716。

网友:
看这接口好像是移动硬盘的接口。

网友:
CF卡,现在一般工业上才会用的到吧

网友:
改起来好麻烦 固定还是个事儿

网友:
8楼好评,值当么

网友:
这个不太好改啊

网友:
这个接口用的少,摸清楚接口的定义改一下最好。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祝改造成功

网友:
我个人觉得不改比较好

网友(2024-04-04):
我也有一个,用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