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恼火的QQ远程协助权限问题,怎么都解决不了,各位兄弟有无办法?

楼主(2023-09-07):
对方是win11 家庭版,因为是品牌机,办公的,不能要求对方重装系统。
对方只有administrator一个账户,并且是以这个账户登入的。
对方机按照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e75057f2a2d28eaac91a89b2.html所示的项都设置了,都是没有权限操作,烦得暴躁!

最后搞定,按照http://www.taodudu.cc/news/show-2977417.html?action=onClick最后一个办法: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system,然后选择右侧的EnableLUA=0

网友:
可以用向日葵,TeamViewer,ToDesk等专业的远程协助软件

网友:
家庭版的要先开组策略设置才能有权限

网友:
换个软件不就香了

网友:
一直用向日葵远程给家里的电脑操作,没有权限限制,而且手机也能远程控制电脑。

网友:
对第三方的要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