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精臣D11标签打印机拆解

楼主(2023-09-09):
外观图忘记拍了 整机外壳均由卡扣固定 一磕就开了

上壳

原件都固定在下壳

电池组 为两节18500串联 标称1200毫安

充电小板 有生锈腐蚀

小板背面

拆下主板

电路板与电池

芯片

按键小板

仓体分离

电机

减速齿轮

齿轮与齿轮之间连接

热敏打印头

减速齿轮

分离顶盖

顶盖内还内有乾坤

锁定结构

滚轴上有一个弹簧向下施加压力

带有切纸刀片

卡扣与仓体固定方式

电池塑料限位可以切掉改更大容量的电池

清理干净后装回

手绳固定方式 旁边的线圈是NFC感应 认耗材的 非原装的用不了

测试功能正常

这东西也是靠卖耗材赚钱 机子卖的很便宜 纸用完了就要哭了

完~

网友:
够迷你的,方便携带

网友:
这玩意就是耗材贵。

网友:
有没有兼容耗材,如果没有兼容耗材,很难打开市场

网友:
看起来有点意思,耗材便宜的话还行

网友:
谢谢分享,拆的很详细

网友:
热敏的不适合长期使用...

网友:
本也想去弄个来玩玩,发现耗材太贵。

网友:
这东西就是挣耗材的钱。

网友A:
热敏的,还带NFC,麻烦。之前有几个型号不带NFC,可以用兼容耗材,便宜不少。
热敏的时间长了褪色,还是碳带的好一点。

网友:
不是碳带的吗?

网友:
七十多买了个德佟P1 不挑耗材的,纸张大概可以40mm宽,整理东西分门别类放盒子里,做标记还挺好用的,省的下次来找的时候翻箱倒柜都找不出来

网友:
这个是输入平板式的啊

网友:
原来是热敏纸打印机啊,还不如买碳带+覆膜的机器呢,兼容耗材很便宜。我有一台兄弟的蓝牙机,做弱电很实用。。。

网友:
年前也败了一台硕方的,热转印的,当时考虑耗材太贵没有选精臣的。

网友:
用不上的,一般不去特别研究,这也许是术业有专攻吧。

网友:
这做工可以!

网友:
看起来小巧玲珑的,野外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
我也有一个,真是好用啊。。比热敏的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敏的,还带NFC,麻烦。之前有几个型号不带NFC,可以用兼容耗材,便宜不少。
热敏的时间长了褪色,还是碳 ...

它还改写耗材计数是吗? 如果只是识别,挖片或缠轴可以替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