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网口一分二

楼主(2023-09-08):
外包装 说好不好 说差不差

下楼砸开

正面

背面

两个整流桥 八脚芯片丝印为 SD4923E

主芯片JL5105

TB搜能搜出来这个

就这样
完~

网友:
如果有小台钳就不用下楼砸壳子了。

网友:
这算是交换机了吧,还有那种直接导线互联的。

网友:
听说过,没见过,今天开眼了,功能应该相当于一个小交换机

网友:
这指甲,我只能说"我X"...

网友:
这玩意不就是个一行交换机吗

网友:
还真是个交换机啊,POE供电的。

网友:
这个是真的分成二路来用的, 不是那种物理插针的,分了也只有一个可以在线

网友:
这个是带交换功能吧,不是简单分成2个

网友:
的确是交换机,不过是百兆,感觉和8条线分开2组4天条线组百兆没啥优点,还需要供电

网友:
两个输出接口是48v强输出的,没有任何检测机构

网友:
就是交换机吧

网友:
随功能价格合适,这做工可以的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里面还有网变,用料也很足的

网友:
用单独供电吗

网友:
poe供电的吗

网友:
就是交换机

网友:
相当于一个带级联功能的3口交换机。

网友:
这种要好一点,比那种导线直通的好,这个算交换机了。

网友:
这个有芯片啊,那它是不是只能用在POE上了啊,其它环境下没有供电无法使用吧
这样算算可能还不如直接分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