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铝材是不是一般比较脆?开孔的时候如何避免裂开?

楼主(2023-09-07):
想给摄像头外壳开几个孔,

听说铝材比钢材脆很多,韧性不够,
开孔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把壳子给搞裂开了?

给铝合金外壳开孔的时候,怎么做,可以避免外壳裂开呢

网友A:
你开玩笑  铝材韧性可以的 ……

网友:
铝材不是玻璃,不脆,你找个铝皮试试,可以来回弯曲好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玩笑  铝材韧性可以的 ……

看到有摄像头铝合金外壳掉地上,并没有凹陷,直接裂开一个洞
这说明韧性不够好啊
如果是铁的,凹陷一下就好
为什么直接一个洞呢

网友:
直接上电钻就是,没问题

网友B:
如果是铸造的铝合金外壳,有可能比较脆的,但是用开孔器开孔个人觉得也不至于把壳子搞裂吧

网友:
那就用磨头慢慢磨开

网友:
铸铝虽然不如型材那种韧性   但是你不是强行挤大孔 不会裂

网友:
一般的的铝材质的塑形都很好

网友:
你当是鸡蛋壳子说裂就裂的,大胆的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铸造的铝合金外壳,有可能比较脆的,但是用开孔器开孔个人觉得也不至于把壳子搞裂吧 ...

为何铸造的会比较脆?

网友:
用钻头、开孔器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只要不是像鸡蛋壳那么薄,这种你砸都砸不破。

网友:
手工搓就不怕开裂了

网友:
手枪钻直接干,这种球机几年前刮大风把吊架摔断了,然后公司里采购电子设备是定点的,维修之类的还需要报批走流程,后续还需要开发票走帐之类的,于是让车间拿花纹板当底,上面焊了一个比吊架横臂稍细的钢管,再把吊架的毛茬切了套了钢管上,最后钻尾丝两个固定,用到现在快三年了吧,一点事没有。

网友:
轻一点,慢慢来就行。

网友:
铝的韧性很不错的

网友C:
听哪里的专家说的铝材比钢材脆很多,韧性不够?我怎么每次裁切铝板时开槽后来回弯折好几次都不断!
容易碎裂的应该是回收再生铝或者是看上去像铝的锌合金吧,当然有些铝合金为了提高硬度可能韧性稍差些,但也不可能像楼主想象到的那么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哪里的专家说的铝材比钢材脆很多,韧性不够?我怎么每次裁切铝板时开槽后来回弯折好几次都不断!
容易碎 ...

铝合金有一些是很脆,比较硬。像电线一类纯铝是比较软、韧性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