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万用表基准电压

楼主(2023-09-07):
闲来无事,做个高精度的万用表基准电压。lt1021这精度校准四位半万用表足够了,电路简单,输出不需要耦合电容滤波之类。

网友A:
楼主照片拍的可以,进帖子里编辑把照片转正更好

网友:
不错,东西自己做,便宜

网友B:
lt1021好像应该是0.5%,达不到0.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lt1021好像应该是0.5%,达不到0.05%

LT1021-7不使用电阻分压器来设置输出 电压,因此表现出最佳的长期稳定性 还有温度滞后。LT1021-5和LT1021- 10用于需要精确5V或10V的系统 基准初始公差低至±0.05%。
导通后立即测量输出电压。变化 由于芯片预热通常小于0.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照片拍的可以,进帖子里编辑把照片转正更好

有试过多次,手机无法摆正,下次拍照拍好一点

网友C:
不错,三个电压是否也要用更高精度表校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三个电压是否也要用更高精度表校一下

子子孙孙无穷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三个电压是否也要用更高精度表校一下

玩到四位半就好了,有基准,有电路基础。山不在高,再高要花大价钱的。

网友:
我搞了个 米勒AD584JH 电压基准标定值2.4980v,5.0000v,7.4987v,10.0002v
同时搞了个 米勒LM399H 恒温基准标定电压:6.96542V和10.13144V 变压器供电,一体化,

网友:
AD584JH那个感觉不怎么需要预热,温漂也很小很小,建议选择。

网友:
说来也怪,万用表专用IC发展很慢,现在很多MCU都内置电压基准了,但是用于万用表的IC好象还是十几年前的老面孔

网友D:
成本多少?

楼主的两块dt930表品相不错

网友E:
能用3842做吗?楼主的图片治好了我的颈椎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本多少?

楼主的两块dt930表品相不错

一片拆机lt1021bcn两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用3842做吗?楼主的图片治好了我的颈椎病。

3842是电源芯片,那个五伏还不如用tl431b,0.5%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试过多次,手机无法摆正,下次拍照拍好一点

我都是电脑发

手机拍照和发帖时都关了自动旋转,下次试试看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电路图吧,也想仿制一个。

网友:
调校后精度在大部分场景都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