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美固小蓝鲨膨涨管

楼主(2023-09-07):
买了点美固小蓝鲨,性价比挺好的

网友:
看成美国小蓝鲨了

网友A:
能涨多少mm,集装箱泡沫板/红泥木糠墙能撑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涨多少mm,集装箱泡沫板/红泥木糠墙能撑得吗?

那种工况要用另外一种

网友B:
放几年不脆,就应该是好东西

网友:
最简单的塑料制品。

网友:
膨胀管研究过一段时间,直接上成果:
1、尼龙料优先(PA,密度大于水,丢水里下沉,耐候不脆,韧性和耐久优于PP塑料)
2、4面膨胀优于2面膨胀(参考慧鱼SX系列,现在国产仿品很多了,可能专利已到期)
3、慧鱼duopower是目前多场景应用的最优解(现在闲鱼多了,是否正品待观察,反正官方零售渠道还是巨贵,超级贵,6*30单管能卖1块多)

网友:
早先那种白色尼龙的膨涨管很耐用。

网友C:
通常再生塑料才做成深色的,新料大多是浅色的。不知这种为何做成深蓝色的,看起来也很粗糙,便宜是便宜,性价比就难说了,反正我是肯定不选这种。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东西,就怕偷工减料

网友:
我买的膨胀管是黄色的。

网友:
用的少,只知道淘宝黄色那种甚至不如线下买的绿色25只一组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工况要用另外一种

可以请教下这盒套装购买的关键字吗?
本来打算买宜家的费克沙套装了,但那个套装是5,6,8的膨胀管,这个6,8,10感觉更实用(其实是喜欢盒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几年不脆,就应该是好东西

17年买过一套。现在时不时还拿出来用,普通家里也就一年几颗的需求。
至今还和当初一样,不脆。

网友:
也买了美固的3种膨胀管、“墙虎钉”,产品不错。觉得是个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它也做外贸生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再生塑料才做成深色的,新料大多是浅色的。不知这种为何做成深蓝色的,看起来也很粗糙,便宜是便宜,性 ...

美固这个牌子应该不错,印象最深的是美固钉,
一种敲击就能膨胀的膖胀管,用在铺地板龙骨固定,
既然这种就叫美固钉,那一定有专利,
有自己专利说明美固这个牌子可能还挺进取卖的不错。
不必要在材质上弄虚作假,
膨胀管尤其是黄鱼,
我有一次把头部一圈2毫米长剪掉,
才发现中间太薄了,怪不得涨不住,
很多年前白色胀管装吊灯很多年也不掉,
白色胀管壁厚还是挺厚的。

大家买塑料膨胀管,
可以先买一个试试,把它剪断几节,看看中间厚度

现在假东西样子货太多了
我今天买了把广陆数显卡尺居然也是假的,一般人也未必分的出,
我手头好几把广陆的,对比才发现是假的。

网友:
我觉的这个很好用,比上面的紧固

网友D:
还是喜欢管状的,这种两片式的,螺钉会偏向一边。

网友:
看起来不错不知道用起来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喜欢管状的,这种两片式的,螺钉会偏向一边。

4面膨胀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