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过期的车子用的定位器

楼主(2023-09-07):
老家80v电动车用的,平台过期了

用热风枪拆了屏蔽罩,想了一下留着也没有用干脆都拆了

网友A:
都是手机卡+基站定位 吧。

网友:
唉,好好的高科技产品过期就成了电子垃圾了

网友:
换卡,能接入其他平台吧?

网友:
都是赚平台费和软件费。如果超过50一年还不如继续撸羊毛买20块钱的。

网友:
有能力的可以改写单片机程序,换自己的服务器接收数据

网友:
恐怕只能拆开看看,没有啥可以再利用的

网友:
等着有能力的坛友出现。

网友:
板子镀金的,攒起来提金

网友:
现在这东西都白菜价了,一个模块都能够搞定,4G CAT1+GPS/beidou定位。

网友:
试试流量卡能不能再榨出点流量来

网友:
叔叔吩咐区里要安装500台免费

网友:
硬件不值钱,就是卖服务的

网友:
换张卡应该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手机卡+基站定位 吧。

SIM卡旁边那片大块头就是GPS天线。现在GPS定位芯片都很便宜的了。没必要只搞基站定位。。

网友:
平台主要是用这东西收费的。

网友:
这些应该都用电子sim卡更好

网友:
可以换平台,插张物联卡就又能用了

网友:
过期就成了电子垃圾!

网友:
描述

AT6558是一款高性能GNSS多模卫星导航接收机SOC单芯片,采用55nm工艺,片上集成射频前端,数字基带处理器,32位的RISC CPU,电源管理功能。AT6558可以达到同类产品的顶级性能,包括灵敏度、定位精度和首次定位时间、低功耗和小尺寸等。

特性

功能规范

· 定位精度:2.5 米(CEP50,开阔地)

· 支持BDS/GPS/GLONASS卫星导航系统的单系统定位,或者任意组合的多系统联合定位

· 支持QZSS和SBAS

· 支持A-GNSS

· 支持D-GNSS差分定位

· 最大定位更新率可以达到10Hz

高性能解决方案

· 冷启动捕获灵敏度:-148dBm

· 跟踪灵敏度:-162dBm

低功耗

· BDS/GPS双模连续运行:<23mA(@3.3V)

· 待机:<10uA(@3.3V)

32位RISC CPU

· 最高工作频率达到150MHz

· CPU自动休眠,运行过程中自动降低功耗

电源管理

· 支持2.7~3.6V电源供电,推荐3.3V供电。

· RTC和备份电路源可低至1.5V

· 内核电压1.2V

串行接口

· 2个独立的UART接口

·1个I2C接口

· 2个独立的SPI接口
应用

· 车载、船载定位与导航

· 高精度授时

· 可穿戴设备

· 手机,平板电脑等

杭州中科微的多模卫星导航接收机SOC单芯片AT6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