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0.1/g的ssv6 2259xt2 g2 u盘

楼主(2023-09-07):
又是狠活
首先我又在海鲜市场上收了块9a1(220rmb
老板拍的cdi显示只写了不到3pe但是op空间已经没了
我cdi没读到硬盘盒但是我相信老板(毕竟序列号都是一样的
是0e重灾区(笑

同时又100rmb买了个热台,拆起来可比风枪方便(嗯(不是广告

焊接过程略,因为是第一次焊转接贴所以还是有一些试错成本的
注意一下跳线和电压
电压1.2同时跳p06/23(16/17应该也是拆但我之前也拆了所以没试
注意一定要拆p21/22(或其中之一懒得试了)不然甚至进不了rom mode

(单贴情况下用59xt的工具读的id
然后就找了dalao帮我开(毕竟cer
很顺利开出2048g
但是这板子似乎有点问题频率只能上到175MHz(不然读取速度甚至只有300多
所以最终读写大概都是450MiB/s左右(cdm忘了截图了(嘛也差不多啦
原始坏块24个问题不大
直接跑圈

直接过(爽
然后我又放到热台上120度烤了40min(差不多是30度半年多吧)再校验也没出问题

跑完后的cdi
看来ssv6也没这么有问题嘛(虽说问题可能不在这
反正我先给它用个大半年的看看到底咋样罢
似乎这盘总造价也才300出头(
这不比nw929好搞(怨念
不得不说ssv6是真的凉快,待机才40多度,不像im啊凯侠啊那样待机都五六十
还是那句话,感谢三丧的0e固件让我用上了便宜的ssv6

网友A:
缓外写入速度怎么样?读取平均速度184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外写入速度怎么样?读取平均速度184m/s?

这是插到了个离谱的hub上才这样,一般还是能上400MiB/s的
缓外写就和我说的一样大波浪了(起码比FIM17A好

网友:
能用就好,现在使用u盘的少了,直接使用移动硬盘。

网友A:
另外,三星颗粒低温是固件显示错误吧?之前58h+双贴pmgy,我用测温枪测过也就比b17低8℃左右,cdi显示温度不准。百度一下有朋友用红外线测温仪详细测过,三星颗粒实际温度不低。

网友:
不懂 就帮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三星颗粒低温是固件显示错误吧?之前58h+双贴pmgy,我用测温枪测过也就比b17低8℃左右,cdi显示温度 ...

具体得看制程吧,我这ssv6是真凉快
在裸板情况下待机才40度出头(包括手摸着都只是温温的
长时间高速读写还是会温度高点,但是总体发热还是远远低于b17/27(大概就60度左右
真的超级凉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三星颗粒低温是固件显示错误吧?之前58h+双贴pmgy,我用测温枪测过也就比b17低8℃左右,cdi显示温度 ...

而且别忘了我频率也是低的,才175MHz所以发热也自然是更低
毕竟这玩意设计上是在pcie4.0的ssd上用的,上限是很高的,592限制了它真正的热量发挥罢了(笑

网友B:
这盘缓外是不是个位数到满速之间来回蹦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盘缓外是不是个位数到满速之间来回蹦跶

没那么极端,十位数和百位数之间蹦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