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朋友送的化妆镜暖手充电宝,主板做工奇特

楼主(2023-09-07):
这个奇特的充电宝采用翻盖设计,单键长按开启暖手宝,短按开关小夜灯。尽管它外形可爱,到我手上直接拆了看看!用螺丝刀从LED灯柔光罩边缘翘开,里面四个螺丝柱直接就开了,上盖直接下来。里面还是熟悉的18650。(玩手电筒或者玩激光笔的朋友都认识,这种电池很常见,手头上都有)
主板带灯采用环形设计,而且这个充电宝居然用的单面板,成本节省到极致了。主板上总共两个芯片,一个是tpower(天源)的 tp4333充电宝芯片,负责充放电(我之前做项目,带充电宝功能的会用到这个,这个充电宝芯片外围简单,内置锂电池保护,而且底部没有epad,可以直接用烙铁焊无需热风枪)。还有一个是无字单片机,负责LED和加热片驱动。开关没有用在充电宝芯片电路上,而是直通单片机,尽管tp4333充电宝芯片内部带手电筒功能驱动。总体来说除了单面pcb,整体做工和设计真的要赞一个

网友:
暖手宝少于10W放电的,冬天都暖不了手背,只能暖到手掌。
能设计成单面板也是一种技术。
以前做过一块板,bga64个焊点的IC,钻孔0.15mm,线距超密,双面板厚度0.3mm不到,简直要命。

网友:
用覆铜板当电热丝吗?

网友:
这充电宝功能还算多,一节18650电池,容量小了些。

网友:
设计得还行,就是容量小了点。

网友:
用电池做这个,能坚持多久

网友:
最早那些开维修铺的电动车电池放电仪每个仪器都有几个独立的这种电阻,

网友:
暖手充电宝造型挺有创 意

网友:
这发热片看起来不大啊

网友:
结构简单,外观很萌,很受女孩子喜欢

网友:
模具还可以,带温度检测,充电芯片集成度比较高,似乎充电电流1a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