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口袋全能选手!众仪ZT-102L全自动电容/电感万用表简单开箱测试

楼主(2023-09-07):
距离上次拆表已经过去快4个月了!今天又迎来的众仪的新表 ZT-102L。

和上次的980一样,后面带L的就是带电感档的。
头些年基本很少见带电感档的万用表。有了万用表再专门买个电感表有点划不来。。。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LC电容电感表套件。
现在只要一块表就可以搞定了!如果觉得ZT-980L个头太大,今天来了个小巧玲珑的全能选手!
ZT-980L可以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7343-1-1.html

这个包装,就算把ZOYI去掉,一眼也能看得出了。。。

附件也还是那些。

这次多了个测试夹。

可惜是铁的。。。

收纳包也阉割成布袋了。。。

外观和之前的ZT-100系列基本一模一样。

只是这次的配色没有用以前的红,黄,蓝。而是用了个绿色。。。
这是牛油果绿?

和61E对比一下,是不是非常小巧?直接装在衣服兜里都没问题!

官方参数

吐槽了N年的电池弹片,终于改了!
之前吐槽众仪的液晶屏显示角度差,改了!
后来吐槽众仪的电池弹片,现在也改了!
将来吐槽众仪价格贵吧!然后没准以后都能打五折

通电开机满显照。

所有档位全部是自动量程,没有手动量程可以切换。
看着档位不多,实际上毫伏档,欧姆档有很多复选档。反正用起来是又要转,又要按。。。

送了测试夹,先试一下~

然后,AD584出场!

0.05%精度电阻出场!

不插温度探头温度档显示温度为30°

插入温度探头后,还是30°。

和我N年前买的温度计对比一下。

蜂鸣档反应非常快!跑线绝对不闹心!

电容档测试2200uf电容,这个和之前的ZT-980L一样,很慢。。。
基本要数6~7个数才能出结果。。。

470uf电容相对快一些。

电感档也有点慢。不过还是可以接受的。和之前的LC套件差不多。

简单测试完成,楼下拆!

楼主:
四角四颗螺丝。

电路板上零件越来越少了。还好没看见牛屎。。。

两个很袖珍的陶瓷保险管。

主控为晶华SDIC SD78P953

功能框图

8M晶振

电路板正面。

网友:
又收获万用表一台。

网友:
电感万用表还真少见

网友A:
众仪的表总是带有一种玩具的质感

网友B:
不知道测量速度和UT136b+比如何

网友C:
失踪人士回归

表妹又晒表

网友:
电池弹片是铜的还是铁的?
由于铁弹片生锈,我还给万用表换过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测量速度和UT136b+比如何

78P953+8M晶振速度还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
拆机里少了张拨盘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众仪的表总是带有一种玩具的质感

说实话,我虽然有好几个表,功能和性能都不错,但最爱用众仪这个size的,一直持有不同型号这个大小的,是在太小巧了。有它功能的一定没他小。有它小的通常还比它贵很多。

网友:
放个测100R电阻的GIF,给大家看看速度

网友:
不是牛屎,这个要表扬!

网友:
现在的芯片集成度真高,这么少的引脚,实现这么多的功能,还这么少的零件,技术是越来越先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失踪人士回归

表妹又晒表

就你皮!!!!!哈哈,昨天还有人让我去论坛换表,看了看是这个表,想想还是算了。这个模具都成标配了,太多型号了,内部用料做工就没变过!

网友:
视觉盛宴来了

网友:
电感挡位从来没用过,电容有了电桥再也没用万用表测过

网友:
看着看着就眼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