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又一支灯管EOL(烧了)了,新灯管55块钱…

楼主(2023-09-07):
这支灯管是日本进口NEC三基色的,2020.06.22-2023.09.07,用于卫生间照明。但是!我还有一支2018年装的同款灯管,到现在几乎都没黑头,还能正常点灯,不过那支灯管我是用的日本松下灯架点灯的,请问为啥俩同款灯管寿命离散性那么严重?这是为什么??新换的是55块钱一支的东芝三基色灯管,希望能用久一点…

网友:
松下灯架+东芝灯管

网友:
10W灯管,大浴室啊。
我家小地方只用3W LED。开关频繁,钨丝灯、自镇式荧光灯容易坏。

网友A:
拆掉并联的电容试试,电容会引起灯管电流波峰比升高,进口的东亚牌灯具 家里的光阳125摩托车大灯泡就是这个品牌的P15d-25-1 HS 12V30/30W用了28年还没坏。

网友:
更贵,为何不改装LED灯?怀旧?

网友:
卫生间用这个不会频繁开关吗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荧光灯。寿命短还耗电。

网友:
卫生间比较潮湿,估计会影响寿命。

网友:
还是换led吧,后面这种灯管不好买了

网友:
还是LED 的灯省电

网友B:
电流不匹配呗,我一般是串个扼流电感

网友:
就不能换LED灯吗?是不是家里的大屁股电视机还在用

网友:
启动器接触不良,启动时反复闪烁多次的,灯管容易先坏。

网友:
不明白为何执着于荧光灯,又贵又费电

网友:
有高压的,在潮湿环境容易坏。最好换LED

网友C:
早期飞利浦或者松下荧光灯质量都非常好  用个10年以上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匹配呗,我一般是串个扼流电感

电流0.23A我测过,但是日本的灯架的镇流器实测电流0.25A,居然五年多都没事…?因为是100V 60Hz的镇流器用于90V 50Hz电频所以电流偏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并联的电容试试,电容会引起灯管电流波峰比升高,进口的东亚牌灯具 家里的光阳125摩托车大灯泡就是这个 ...

不是可以提高功率因数降低输入电流吗?我早期看台湾网上,这个牌子的灯具里有电容是标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飞利浦或者松下荧光灯质量都非常好  用个10年以上不是问题

日本版的松下灯管也是用三四年就EO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377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