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拆个电力设备后备电源充电器PowerPla ATC230M40,第一次看到6色环电阻!

楼主(2023-09-07):
这个是库存图了,早就拆了,最近想找个精度高点的电阻,偶然发现居然其中一块板子上布满了6色环电阻!!那就发出来看看,有没懂行的大哥点评一下吧

等白天再找那两块板子出来,拍几张清晰的6色环电阻看看,反正我是第一次见到6色环的,量了下阻值挺准的
更新个6色环的科普
关于色环那头是第一位,识别方法是看两头的色环,那个色环距离端头更近就是第一位

手机超级排班挺麻烦的,看不到图,小弟不专业就不加说明了

大块头的EMI电路

这块板子忘了是输出还是输入整流的,看到有个互感器检测电流,可能是输出整流板?

整流二极管

这是互感器

两块板子负责输入整流,继电器应该是延时接入电容防止插接的时候插头打火吧?

这是安装三相整流桥的位置
使用的三相整流桥

使用的IGBT管

这是IGBT的驱动板
驱动板的电源部分,可以看到有共模电感哦

这一块能看到好些6色环电阻

这是驱动板的驱动电路,使用了4个日本三菱的M57962L,专门用于驱动IGBT模块的驱动器,它的内部集成了退饱和、检测和保护单元,当发生过电流对能快速响应,但慢速关断IGBT,并向外部电路给出故障信号。
模块边上的三脚管是7809

下面是逻辑控制部分的供电板,排插孔上插的小板都是单片机的小板全部贴片原件还打了三防胶,原件都看不清,早就被我扔掉了。今天更新的都是把能翻出来的板子拍一下

六色环电阻,好多灰,洗洗再来

洗好了,没有找到毛刷,就冲了下水,将就看吧

边上的其他三脚管,发现设计好喜欢用780几的稳压管

网友:
不知道什么仪器上或者工厂的吧

网友:
奥特迅,新能源汽车的柔性充电设备制造商。做工还不错。

网友:
看着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
好不容易找到图片上的电阻

网友A:
今天和楼主一起开了眼界

网友B:
高精度数控机床的电源品质要求比较高,使用的元件要求也就水涨船高。

网友:
挺复杂的好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和楼主一起开了眼界

补拍更新了一些图,昨晚发的是旧手机备份出来的图,确实不清晰。后面我再更新一下温控板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精度数控机床的电源品质要求比较高,使用的元件要求也就水涨船高。

这是电柜里面的一个充电模块。今天更新了图清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