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这样的写入量 MLC也快顶不住了

楼主(2023-09-08):
好长时间没发帖了。最近忙着写网站。
今天朋友送来一个硬盘让帮忙坐下系统。我就拆开看了下(朋友允许我拆)
马小的8215+英特尔MLC的颗粒。L06B。(另外想问下好盘的固件能不能提取出来?)
上机一侧挖槽。这是快矿盘?发来让大家观赏下吧 看下图所示

网友:
我以为只有机械盘会哪去挖矿,用SSD合算吗?
就这写入量还100%健康度?

网友:
有没有是数据错误呢?

网友:
也可能是数据出错吧

网友:
数据错误而已。这么小的盘,真写入这么多,10个盘也顶不住。

一些小厂的smrt数据都瞎搞的;比如我这七彩虹,它写入的单位可能是KB,而不是GB。作为公司的办公电脑,写入个500多G是差不多的,撑死了也就5T。

网友:
w我次奥,120GB的容量写了149PB的数据,健康度100%,AD值远小于1500,

网友:
这个盘,健康度是写死的吧

网友A:
还要多说一句,很多国产的固态温度也是定死的,一直40度,或41度,或42度;其中不乏一些牌子还很大,知名度还很高。

所以国产的东西,说上天也要谨慎购买,虽说不影响使用,但是非常,非常影响体验。

根据原理,我觉得可能固态温度要焊接一个热敏,结果人家计算一下,直接焊接一个电阻,温度就固定下来了,再也不会超温降速;主控自己估计也很纳闷。

网友:
温度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要多说一句,很多国产的固态温度也是定死的,一直40度,或41度,或42度;其中不乏一些牌子还很大,知名度 ...

不讲究人的正常操作没毛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讲究人的正常操作没毛病

看似小问题,实际会造成大问题。

比如你拷贝大文件,硬盘温度达到了70度甚至以上,正常的话,硬盘自己检测到这样的温度,就会降低读写速度来降低温度,保证数据的安全性,保证硬盘本身硬件的安全性。

而固定了温度,固态本身系统是开环的,就无法准确的实现这些功能,严重发热可能导致数据出错,固件丢失,甚至固态硬盘损坏,损坏虽然可以质保,但是数据丢了算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似小问题,实际会造成大问题。

比如你拷贝大文件,硬盘温度达到了70度甚至以上,正常的还,硬盘自己检 ...

厂家:关我卵事,返修率控制好了多赚钱才是王道...

网友:
3千多小时,一秒不停写,13724M每秒,这盘够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多说一句,很多国产的固态温度也是定死的,一直40度,或41度,或42度;其中不乏一些牌子还很大,知名度 ...

不懂装懂

网友:
请教一下系统怎么坐,能不能躺??

网友:
写这么多,还是100%健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多说一句,很多国产的固态温度也是定死的,一直40度,或41度,或42度;其中不乏一些牌子还很大,知名度 ...

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在固件里锁的显示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似小问题,实际会造成大问题。

比如你拷贝大文件,硬盘温度达到了70度甚至以上,正常的话,硬盘自己检 ...

几个固件给你看看

网友:
感觉是误报

网友:
这个数据应该不真实,太夸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