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叫唔享充电宝,但是硬解不了

楼主(2023-09-08):
我在外面捡到了一个杂牌共享充电宝,拆开,里面电路板,红色线是一个锂电池保护芯片,橙色线(型号:AGM312M),白色线是一个moss管,但是我短接没有用,黑色画线(型号:8205A)好像也是一个moss管,最有意思的是我一边插上电给这个充电宝充电,然后短接8205A的左边的最上面和最下面引角,就可以充电,但是拔掉充电线,再按那个充电宝按钮,就冲不了电了,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橙色画线的这个芯片,我怀疑,厂家打磨,重新弄型号了,我查不到是什么芯片(型号:zxW2231J2k),然后最后蓝色画线,一个就叫,:2A,那个个冒号也是这个芯片的,不是标点符号,一个叫:2317A。没了,《我就很不解,8205A,既然是增强型moss管,为啥必须要电源,才能给手机充电》《我感觉这个pcb板子是比较很最便宜的PCB,但是硬解不了》有哪位大神能给我解开疑惑,重重有赏

楼主:
这个板子背面没有任何原件,光秃秃,比光头强还光溜,连一个电阻都没有,元器件,全部在正面

网友A:
这个板子输出只有2根线,并不支持快充,还不如取电芯出来用。

网友B:
严重怀疑这不是捡来,而是专搞这种生意的,才130就想解这个?得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重怀疑这不是捡来,而是专搞这种生意的,才130就想解这个?得加钱

真的,我们这个社区没有归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输出只有2根线,并不支持快充,还不如取电芯出来用。

基本所有充电宝就2跟线啊?

网友:
解不了就买个快充盒子装上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所有充电宝就2跟线啊?

支持快充的也有,比如QC,PD的,虽然功率不大,但是必须4根线才能触发

网友:
直接换个板子吧,简单...

网友:
简单的一比 上示波器测量芯片每一路的不行

网友:
想简单,换个板子,想更简单,直接怼到电池正负极上面。

网友:
还不如取电芯出来用。

网友:
就2跟线啊?

网友:
又是这种问题  破解思路我个人觉得是 外置独立升压模块的 可以直接给激活信号  如果是单片机内部集成升压 那就放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所有充电宝就2跟线啊?

共享的两根线,自己买的早就支持快充了

网友:
学习学习,看有没有大佬能破

网友:
直接取电芯用吧

网友:
这个带单片机的,充放电等都需要单片机控制,最简单办法换一个控制板。

网友:
你们都能捡到东西,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