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买到了高质量的大艺电池盒和电池

楼主(2023-09-08):
用了10颗25r,自己给保护板加了颗输出mos,0.1和铜片加0.15和钢片焊不牢,就换成0.05和铜片了

盒子挺结实的

随便给手提氙气灯组了个杂牌电池

网友A:
你都整这么大了干嘛不考虑21700?

网友:
容量这么大

网友:
注意安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整这么大了干嘛不考虑21700?

电池套件不好买,而且2并的话太重了

网友B:
必须上21700,,保护板的mos管更多。没沉多少。体积没大多少

要不是手里的电池组够用了。我都想再来一套21700的...
另外我更看好牧田接口。接口插片更大。。哈哈哈,,,
万一以后出个平衡充接口的电池包就爽歪歪了,虽然现在只有官方才有平衡充

网友C:
点焊太随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焊太随便了,

这个点的是很牢固了,那么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焊太随便了,

笔不是一体的点的肯定随便啦

网友:
组装工艺还不错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上21700,,保护板的mos管更多。没沉多少。体积没大多少

要不是手里的电池组够用了。我都想再来一套21 ...

我宁愿用单串的偶尔用,要大活的话我用32650组个大号的外接用

网友:
能点焊铜带,点焊机比较厉害

网友:
我宁愿搞两个5节电池的平时用,不然太重了。干大活上那种20节的

网友:
外壳是尼龙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