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监控电源,发现一个奇怪的原件,不知道有啥用。。

楼主(2023-09-08):
如图片所示,新的电源板,220伏滤波部分有一个貌似电容的原件,怎么看都有点奇怪。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元件有什么用。。。。。。

======================================================
======================================================

为了验明正身,我特意拆了一个下来,简单测量了一下,不知道是李逵还是李鬼,见47楼

网友A:
是不是说的这个东东

网友:
安规电容失联了

网友:
线路板画错了

网友:
不会是多层版吧

网友:
XD安规电容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B:
楼主也稀罕----标题标的惊悚,到底也未指明说的是啥。

网友:
孤陋寡闻了吧

网友:
是说安规电容奇怪吗

网友:
安规电容线路板画错

网友:
黄色电容没接在电路中啊

网友:
黄色是不电容吗,高级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说的这个东东

对,就是这个,忘了标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稀罕----标题标的惊悚,到底也未指明说的是啥。

就是二楼标注的那个,忘了标注了

网友:
这个电路板画的,居然没画到位置,直接空的了。

网友:
板子画错了,无关大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