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一个钥匙扣手电筒,求频闪解决方案

楼主(2023-09-08):
某音商城,新人券0.01元白漂的手电筒

这个价格,就别提什么质量了。
下面是拆解过程
并寻求频闪的解决方案。

三无产品,外包装一个中文也没有,
说明书上也没有厂址,电话。

C口充电。

这个中框是铝的,网上有卖全塑料的。

三档调光:强、弱、爆闪

拆机没发现螺丝,这里有一个,
但是这个是固定强磁的,与主体无关
后硬别开的,这个只能硬来,
里面是用502胶粘的,

电池,正反都没标容量,也是三无

有个电源管理芯片,没有型号
应该是有充电保护电路,充满能灭灯,
有没有放电保护就不知道了。。
分析是没有,电量低光线变暗,很暗直到不亮。

灯板型号。

现在问题来了,
这个频闪很严重,
想并连个电容,不知道并连多大的,(哪种电容:瓷片还是电解、、)
请高手给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好东西,很迷你,还会闪

网友:
最烦最无用的就是频闪档,都不知道设计人员是怎么想的,还将它当卖点。

网友:
并电容,暴闪档就没用了。

网友:
一毛钱搞个发帖素材也值了。

网友:
不建议搞,浪费时间

网友:
套公式算一下就知道了。举个简单的例子。
人眼睛的频闪感觉时间为1/13秒,只要电容放电时间超过这个时间就能解决问题。
假设让电容放电时间达到0.5秒,这种小灯功率通常为1w 电压为3v 电阻10欧 电流约为0.3a

电容放电公式t=CR/I           求C=TI/R =0.5*0.3/10=0.015f         更正换算为15000uf电容即可解决问题。

当然放电时间能达到0.1秒即可解决问题即用3000uf的电解电容就够了。

网友:
我其实比较恶心那个爆闪的功能,要是强中弱就好了,频闪倒是没有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台算得真细致,那么问题来了,时间算多少钱合适呢?

方案1:加10元用stm32f030,用cubemx,点几下,随便写写大概一下午搞定。
方案2:找个大学生毕设群,注册个雌性账号,假装是个大学生,找个50元包论文的雄性大神
二选一

网友:
不建议搞,浪费时间。需要并联1F左右电容,你说的陶瓷电解电容容量最大几千uf都太小了,产生不了任何影响,而且可能影响供电导致亮度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率下,加电容应该没多少改善,应该提高开关频率,增到的肉眼识别不了的频率就行。搞个py32f002 才不 ...

兄台算得真细致,那么问题来了,时间算多少钱合适呢?

网友:
根治办法,直接换电路
缓解,led的正负极并联电容,从方波变成了类似三角波的形状吧,会缓解那种不适感,但是无法根治的

网友:
靠脉冲宽度调光的灯,加滤波电容后应该调光就失效了吧,应该串电感再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
Q2是充电控制,八脚螃蟹是手电档位开关。这个东西我觉得频不频闪没啥关系,就是应急照个亮,不可能长时间用。

网友B:
这个功率下,加电容应该没多少改善,应该提高开关频率,增到的肉眼识别不了的频率就行。搞个py32f002 才不到1元,支持5v供电,控制高速mos或者bjt,相同价格档位bjt一般比mos频率高点,因为mos有米勒电容效应,大概选用10kHz到50kHz左右,自己写段代码很简单。按键触发中断,终端修改pwm参数。全量,pwm给100%,半亮pwm输出50%,爆闪单独控制pwm改成1Hz或1.5Hz,50%。。jlc免费打样0元 py32f002 1元,mos跟乱七八糟的阻容2元吧。。总价不超过5元

网友:
几十微法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