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接地回路问题(嗡嗡声或电流噪声)

楼主(2023-09-08):
换了房子之后,我惊奇的发现

有线Bose(博士)耳机,不论插入Lenovo笔记本,还是iMac

只要开降噪功能,就出现了嗡嗡声或电流噪声。也就是说耳机不开放大电路,就安静

测试还发现,只要断开电脑的交流适配器,用电池供电

有线Bose(博士)耳机,嗡嗡声或电流噪声就消失,也安静

用手摸电脑接地或者耳机插头接地,嗡嗡声或电流噪声也消失。亦安静。怀疑有接地回路问题

看着电视,机顶盒,路由器,各种电源适配器,24小时工作的冰箱

除了逐个停掉去寻找,解决接地回路问题(嗡嗡声或电流噪声)

还有什么好的经验吗?还希望各位发烧友赐教

网友A:
你不接地线的吗????????明明接地线就能解决的事情,,,,

网友B:
房间内有个等电位接线盒子,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C:
地线虚接或者没有地线,自建房需要重新接地,公寓房需要去配电箱检查接地是否良好,总线有没有接,你家的地面和你家的地线电位明显不在一个水平,而且相差还很大。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家楼层钢筋都带电,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楼层钢筋也可以看成是一个良好的接地体,只是安全规范不允许用来当接地体!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也学习一下

网友:
拉一条线接窗户铝合金。有埋地下的铁水管更好。

网友:
看你的描述,是音源地与耳机地电位差导致,试试音源与耳机之间串一个1:1的音频隔离器,用隔离变压器的那种,应该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地线虚接或者没有地线,自建房需要重新接地,公寓房需要去配电箱检查接地是否良好,总线有没有接,你家的地 ...

买个UPS 立马解决所有问题。买个UPS 立马解决所有问题。买个UPS 立马解决所有问题。买个UPS 立马解决所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接地线的吗????????明明接地线就能解决的事情,,,,

房子是单元式公寓,发生过意外漏电,配电箱空气开关还是动作的。电热水器插头有个测试按钮,我也试过,空气开关动作的。据此我判断应该是有地线。墙壁插座当然是有地线的三孔那种。

我发现,笔记本电脑适配器220v输入是三孔,也应该是接地了

至于接地是否良好,那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种问题也算常见了,基本上都是地线连接的问题。
为了你家里各种设备的安全,最好先把地线的问题解决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房子是单元式公寓,发生过意外漏电,配电箱空气开关还是动作的。电热水器插头有个测试按钮,我也试过,空 ...

问题是,笔记本电源是输入接地,而不是输出接地,你的输出接口那部分你还得单独接地才行,要不然买一个万能表测测漏电吧,打到交流档位,一只表笔接触自己的手,一只接触笔记本金属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线虚接或者没有地线,自建房需要重新接地,公寓房需要去配电箱检查接地是否良好,总线有没有接,你家的地 ...

感谢回复
我感觉你的解答,好像在说我手去摸音频插头接地,统一平衡了接地的电位差,所以,嗡嗡声消失

这里,引申出一个问题,如何测试公寓墙壁插座,接地是否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房间内有个等电位接线盒子,你是怎么处理的?

你好
感谢回复
你能描述一下
这个盒子的外观特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感觉你的解答,好像在说我手去摸音频插头接地,统一平衡了接地的电位差,所以,嗡嗡声消失

万能表测交流档位,红表笔接火线,黑表笔接地线,正常的电压会跟零线保持一致,接地一般的情况下,电压会有个几伏的偏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感觉你的解答,好像在说我手去摸音频插头接地,统一平衡了接地的电位差,所以,嗡嗡声消失

表笔1接插座地线,表笔2接水管就可以了!PPR管道话接燃气管,有压差的话可以想办法把地线和水管或者燃气管接起来。

楼主:
感谢所有回复的发烧友
我的问题解决了
测试发现墙壁插座接地良好
是我插笔记本的插线板,地线断开,不良
换了插线排,嗡嗡声完全没有了,纯净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