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UT00001.BIN 是什么东西,可以删除吗

楼主(2023-09-08):
用urwtest测试U盘过后,发现U盘中出现一个文件:HUT00001.BIN,而且因为这个文件直接让EFI  G  盘显示红色了。这是个什么文件呢,可以删除吗?求解

当然,我自己试了,删除后能通过U盘正常进入系统盘,应该也可以正常安装系统吧

网友:
U盘测试软件写入的数据,用于测试U盘速度和数据是否完整。

网友:
直接删除即可。

网友:
应该是测试时产生的临时文件,没用

网友:
这个就是测试软件写入后校验的文件,可以删除

网友:
额,这是新手问题了

网友:
测试软件写入临时文件,测试完后就可以删除了

网友:
话说楼主电脑里面的硬盘好小啊。

网友A:
3个盘共240G,固态都有点小。我7,8年没买机械了,都是按T分区。不分区的话坏起来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盘共240G,固态都有点小。我7,8年没买机械了,都是按T分区。不分区的话坏起来麻烦。 ...

目前用的电脑不行,想自己学点东西,重新弄一个

网友:
校验文件可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