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机转子挂了,发现换向器与线圈有2种接法?

楼主(2023-09-08):
要重绕转子线圈,不知按”图一““图二”中哪种线圈与换向器的接法更好?

网友A:
这得看磁体和电刷的位置,平行的用图2,垂直的用图1,否则转子电流会变大,效率变差。

网友:
最好还是按照原来电机的接线方式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看磁体和电刷的位置,平行的用图2,垂直的用图1,否则转子电流会变大,效率变差。 ...

“磁体和电刷的位置,平行的用图2,垂直的用图1“??
现在这个电机的电刷与换向器接触点位于磁极中心线上,属于”平行?的吗?
刚才按照图2接法,通电后声音有点大,错了吗?能将就用吗?

网友:
还是多试试吧,因为是改造的,没有成熟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体和电刷的位置,平行的用图2,垂直的用图1“??
现在这个电机的电刷与换向器接触点位于磁极中心线 ...

给轴承加点油看看能不能改善,转速快的含油轴承是无法承受的!

网友:
都按照一个方向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