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DR4,2133、2400、2666,内存频率区别多大?

楼主(2023-09-08):
准备给电脑买两条DDR4内存,一查才发现,DDR4时间不长,频率种类太多了。
主要分为:2133、2400、2666、2933、3200MHz.

网友A:
配置2666的最划算二手的只要60大洋一条8G 和3200的性能有点点差距吧。3200的二手的估计要100左右,全新2666的要115左右,3200的要13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2666的最划算二手的只要60大洋一条8G 和3200的性能有点点差距吧。3200的二手的估计要100左右,全新2666 ...

同属DDR4,高频应该向低频兼容吧?
如果购买DDR4的话,是不是应该尽量购买高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属DDR4,高频应该向低频兼容吧?
如果购买DDR4的话,是不是应该尽量购买高频的? ...

对,不差那几块钱直接选金士顿或威刚全新8G*2=260左右,我是买的二手威刚2666的*2

网友:
原机是2400,我用2666的可以正常替换升级,不过频率被主板限制了。

网友:
内存都是同代向下兼容的,问题是,你平台只能跑2600,你何必多花钱去买3200的呢?
没性价比吧?

网友:
看你主板,主板支持那个用那个。看你主板,主板支持那个用那个。看你主板,主板支持那个用那个。看你主板,主板支持那个用那个。

网友:
一般办公8G就够了,用大软件还得16G及以上~

网友:
感觉内存频率的影响应该不大吧?

网友:
  几块钱事   频率越高越好   ……

网友:
2666开XMP1超到3200跑分多3万,就这点差距。

网友:
盲目的上高频也不一定合适,看你配的CPU和主板支持的频率就行。

网友:
主板所能支持的内存规格由主板和CPU共同决定,升级内存之前应该先确定主板和CPU的信息。

网友:
是看完全人U和主板啊。。。

网友:
看主板吧,买高的就对

网友B:
不同频率可以混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同频率可以混用吗?

可以,但会按低的频率运行

网友:
金士顿比威刚要好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会按低的频率运行

明白了,谢谢回复!

网友:
这些频率要看你干什么用,如果只是上网看视频玩网游,用处不大,你也感觉不到,

其实就是用DDR3,也感觉不出什么,除非上测试和跑分,还有大游戏,

在DDR5出来之前,3200就是顶配,跑3A游戏 视频剪辑  性能测试,必备,

在DDR5刚上市那会,DDR4  3200好象是比DDR5的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