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流言终结者,瞎喷打脸者。支持快充的手机直接加20v(更新视频)

楼主(2023-09-08):
9月9日 更新: 【红米note11  B站视频】 其他品牌有测试过欢迎补充

-------------------------------------------------------------------

         警告:以下内容是指【支持快充的手机】,不支持的或者不确定的不要乱试!

-------------------------------------------------------------------

有二货不敢自己测试,但对他人的测试无脑不信,这个叔就不能忍了!

第一图是 测试线 背景是我近期其他帖子做的时钟,可在单片机板块查看,避免盗图嫌疑。(这线是 8年前为了测试当时比较新鲜的QC专门做的。)

第二图是小米note1,其实8年前就测试过了,没有悬念。

更多细节自己去测试吧,新手机大多数人不敢乱试可以理解,智能手机发展这么多年,谁手里没个几旧的?连用旧手机试试的勇气都没有?

--------------------------------------------------------------------------------------------------------

简单说说为什么我敢试:

最直接应该是看电路图,不过我没有,也不容易找到对应机型的,也不打算修手机,所以就不去找了。

那么靠猜还是赌?

其实即使只支持5v的手机,大概也能支持到5.5v吧,毕竟充电器纹波也蛮大的。

可调电源调到5v,随着电压在4.5到5.5v变化,线性充电的手机(只支持5v的手机)电流电压是同步增减的。这类就不要把电压调到5.5以上了。

同样的测试放到支持快充的手机上,由于DC-DC的特性,这时充电功率基本不变,即电流随着电压增加而减小的。这时就可以大胆调高到9v 12v。

-----------------------------------------------------------------------------------------------------------

以上只是说清楚了能不能加9v 12v电的问题,接可调电源只有两条线,没有数据线,无法触发协议,也就是说 只是慢充。但是也有7-8W(电量68%时,低电量估计还要大些),不是有些人说的只有100mA。

网友A:
现在的新手机都是不会直接充电了,得需要你握手认证之后才会开始充电,当然,普通的5V2A还是可以自己充的,

网友B:
我觉得不是100%适合所有的鸡鸡,所以还是慎重...

网友C:
小心的求证,大胆的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新手机都是不会直接充电了,得需要你握手认证之后才会开始充电,当然,普通的5V2A还是可以自己充的, ...

现在的新手机都是不会直接充电了(我理解是0电流)   /  普通的5V2A还是可以自己充的 (普通的5V2A指手机还是充电头?)

这两句我看起来是矛盾的,请准确组织语言。最好有图说明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新手机都是不会直接充电了(我理解是0电流)   /  普通的5V2A还是可以自己充的 (普通的5V2A指手机 ...

意思应该是,直接插入没有协议的9V、12V电源,不会充电,插入没有协议的5V电源则可以充电

网友:
这意思是说支持快充的手机直接快充电压并不会快充,还是得有协议支持才行吧,但也不会烧掉,就是小电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心的求证,大胆的试验。

顺手一试而已,谈不上多小心。

你想想看,能够5-20v充电的电路,会让没有识别协议时在20v烧掉?专门想实现这样的功能还得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思应该是,直接插入没有协议的9V、12V电源,不会充电,插入没有协议的5V电源则可以充电 ...

我的理解 就是 “ 某些手机方案 12v 可以插,不会烧掉,但不充电 ” 对吧?那么谁试过贴个图看看。

网友:
我也很好奇,现在快充电压都提升到20V了,是不是可以直接怼20V的电压来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新手机都是不会直接充电了(我理解是0电流)   /  普通的5V2A还是可以自己充的 (普通的5V2A指手机 ...

意思是快充的话需要协议握手之后才开始,要不只能5V慢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新手机都是不会直接充电了(我理解是0电流)   /  普通的5V2A还是可以自己充的 (普通的5V2A指手机 ...

直接插入没有协议的9V、12V电源不充电,插入没有协议的5V电源则可以充电(应急充电/普通充电)

网友:
5V2A以下小电流可以直接识别充电,大于5V2A的属于快充,需要数据握手才能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入没有协议的9V、12V电源不充电,插入没有协议的5V电源则可以充电(应急充电/普通充电)
...

有没有实测图片和具体手机型号?至少红米note11的方案可以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是100%适合所有的鸡鸡,所以还是慎重...

估计就你说得对

网友:
都有充电电路了的,有协议。又不是傻充

网友:
能不能继续做几期,形成个系列

网友:
超级快充协议只支持自家的具有快充功能的充电器,其他的很难匹配!

网友:
支持支持,期待后续更多作品

网友:
还是慢冲对电池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