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人体感应开关电路图

楼主(2023-09-08):
拆了三个人体感应开关,电路大同小异,因在网上找不到具体的电路,根据实物测绘了一个,供大家参考。

网友:
热释红外吧?貌似雷达的灵敏点

网友A:
感谢分享,请问8脚芯片脚什么名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请问8脚芯片脚什么名字呢

8脚芯片在板上没印,估计是热释红外专用芯片,类似于HS6601L这类芯片,或是简单的单片机。

网友B:
我有个人体感应的。经常莫名其妙地亮。80%的电都浪费了

网友(2024-04-04):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人体感应的。经常莫名其妙地亮。80%的电都浪费了

我这是过一段时候就一直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