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问下关于锂电池串联充电问题

楼主(2023-09-08):
18650电池多了,之前都是单个并联然后用tp4056充电,后来想着串联给灯带啥的使用。

那么比如串联两个或三个的电池组,能否直接Type-C或5v输入,然后用可调升压板调到8.4v/12.6v内直接给串联的电池组充电,还是需要加锂电池串联的保护板,或者加其他元件啥的。主要能低成本就行,电池规格基本一样的。

网友:
有2节电池的充放一体的板子卖

网友:
功率要考虑,12v1A就12瓦,5v需要3A的电流才行

网友:
能用,不好不规范。没有限流。用专用充电器。保护板对充电没有帮助,最多电压过高烧毁电路断开

网友:
最好加一个均衡板,几块钱的事

网友A:
三串、四串等串数少的,自己用的话用多个TP4056接多个5V电源分别给每个电池充电是最简单实用的方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串、四串等串数少的,自己用的话用多个TP4056接多个5V电源分别给每个电池充电是最简单实用的方案了。 ...

tp4056串联的话输入端不能共地,多个独立的5v电源还是挺占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4056串联的话输入端不能共地,多个独立的5v电源还是挺占地方的

找下市面上那个直接输出4.2V的充电器裸板,一个1块多,板子看起来挺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