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半球电磁炉

楼主(2023-09-08):
有一半球电磁炉,插电无显示,
拆机发现22欧电阻烧坏,继续测试发现viper12a第4脚对地短路,更换这两个元件

以为换上这两个元件就可以了,谁知上电还是没输出,5678脚有310V电压,4脚有11V电压,18脚只有3V
电解电容拆下来测量容量有下降,但没到失效的程度,也一并更换了,

在线测二极管没发现明显问题,拆下来串一个1.8K电阻,上可调电源测稳压值 ,发现18V稳压管稳压值怎么只有5V

又找了一个C18稳压管测试,稳压值有16.78V,感觉也不准啊,是测试方法不对?

又找一个C11稳压管,发现这个稳得比较好,

稳压管到底要怎样测才准呢?

楼主:
辅助电源部分电路图

网友:
会不会稳压管坏了

网友:
稳压管 换上就行了,22欧电阻+viper12a+稳压管   都需要换,(我也刚修一个)
我得是100欧 viper12a  加16v稳压管(我用的15v也ok)
可调电源不准的,要上板子测,,,
稳压管跟二极管一样 ,反向击穿\短路

网友:
我有个cpu坏了

网友A:
一个一个换元件比较头疼,不如直接换板子

网友:
稳压管 换上就行了,22欧电阻+viper12a+稳压管   都需要换,(我也刚修一个)

网友:
标称5v和18v地方,实际测量值是多少?

楼主:
我手上没有多的稳压管了,把图那个实际16.78V的换上,电压出来了,但18V只有12V  5V 只有3.75V ,说明确实是稳压管的问题,已经网上买了常用稳压包,回来再修它

楼主:
一个理想的稳压管在没到达稳压值时是应该不导通的,稳压管上的电压就是输入的电压,超过稳压值后导通,稳压管上的电压就是稳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个换元件比较头疼,不如直接换板子

修好它了,对它的工作原理就有更多的理解了

网友:
这是一坏一串,都得换,电路图有了就好办。

网友:
也有一个半球的电磁炉,只能加热40秒就停机,拆开修了好久仍然照旧,不知咋的那个面板又裂了,仔细看断口像是石膏板,就都掰了扔垃圾筒,然后把盆子坐线盘上试机~啪的一声硅侨和功率管就炸了,最后只剩一条电源线其他都扔垃圾筒。

网友:
电阻都开裂啦!

网友:
测稳压管需要串电阻,电流在10ma左右就差不多,然后二极管两端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理想的稳压管在没到达稳压值时是应该不导通的,稳压管上的电压就是输入的电压,超过稳压值后导通,稳压 ...

教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没有多的稳压管了,把图那个实际16.78V的换上,电压出来了,但18V只有12V  5V 只有3.75V ,说明确实 ...

串发光管呗,没有维修天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没有多的稳压管了,把图那个实际16.78V的换上,电压出来了,但18V只有12V  5V 只有3.75V ,说明确实 ...

加个1n4007

楼主:
新买了2个18V稳压管,用同样方法测试,
稳压值还是挺准的,说明这种测试方法是正确的。

网友:
想知道楼主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