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一个伊顿M22按钮指示灯

楼主(2023-09-08):
(图片)

网友:
是带闪光的吧,LED灯不大,外壳倒是挺大的。

网友:
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网友A:
这个干啥用的,看这接线端子,还以为是很大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干啥用的,看这接线端子,还以为是很大功率的

按钮指示灯,图已更新。

网友B:
好大的啊  大功率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大的啊  大功率的哦

?何以见得?12~30V,5-14mA,哪里大了?

网友:
按钮里还有线路板,第一次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何以见得?12~30V,5-14mA,哪里大了?

上边的标注是灯的功率吧,开关不会这么标的,不过电压应该不会太高,一般都是24v,好像设备电源都是24v的居多,不懂为啥,不过他这个,开关和灯分开倒是少见,一般都是集成到开关上的

网友:
这个只是个灯?开关与灯完全分开的?
楼主能画个电路图出来瞅瞅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边的标注是灯的功率吧,开关不会这么标的,不过电压应该不会太高,一般都是24v,好像设备电源都是24v的 ...

工控的基本器件。22孔的。都是模块式的。一个按钮包含,灯块。常开块,常闭块。按钮头。自锁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控的基本器件。22孔的。都是模块式的。一个按钮包含,灯块。常开块,常闭块。按钮头。自锁头。 ...

国外尤其是欧洲产品注重产品质量,对成本不敏感,这个电路板是不是对LED灯泡恒流驱动用的,还是需要楼主确认一下,国内的品牌大多只是串个电阻,在宽电压的时候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外尤其是欧洲产品注重产品质量,对成本不敏感,这个电路板是不是对LED灯泡恒流驱动用的,还是需要楼主 ...

没这么复杂。只是正反都可以用吧的。板子上的三极管样子器件其实是半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国外尤其是欧洲产品注重产品质量,对成本不敏感,这个电路板是不是对LED灯泡恒流驱动用的,还是需要楼主 ...

伊顿,美国的正泰。不是恒流驱动,工业上电压一般都还是比较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伊顿,美国的正泰。不是恒流驱动,工业上电压一般都还是比较稳定的。

美国正泰?此言差矣。伊顿是国际一线电气品牌。有低压电器。有工控产品。正泰是做建筑电气低压电气。起家的。工控产品也刚刚起步。企业的体量和质量不一样。没有可比性。

网友:
好复杂,就一个指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