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R201T漫步者音箱求助,线全被人剪断了

楼主(2023-09-08):
早上出门路过小区垃圾站捡了个漫步者的卫星箱,线全被人剪断了,刚接了个220的电发现有声音,但是不知道这个音频输入线怎么接,有没有知道的大佬帮忙指导一下,看原介绍这个有一个旋钮控制音量,大哥们能不能直接接线让音频输入,然后用手机控制音量 ,该接那几跟线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
看地线,供电(指示灯),信号线出入,很简单

网友:
通电,用手分别摸绿色线、棕色线、灰色线、屏蔽线,扬声器会有不同的杂音,杂音大的就是左右声道,摸地线好像没啥声音,若是这种情况,屏蔽线不用接。
你可以乱试,这种输入端短接都没事

网友:
以前很火的一款

网友:
对于不会分析的就按三楼的办法

网友:
板子丝印上应该有标注才是啊,看看板子

网友:
直接接音频信号给音响,挨着试,或许有LR标志,看看线路板,根据芯片分析下电路也行,

网友:
挺高档的,还是2.1的,不错

网友:
看不清楚 3.5插口的线断了? 5元买个蓝牙板直接接到板上的线路输入口, 简单好用.

网友:
不想折腾。
这种箱子,低音炮一般咸鱼30一个好的。卫星箱子,自己随便接两个就行

网友:
这玩意儿简单还好用

低价首选

网友:
带屏蔽的三芯线就是输入。地线一般是插头中间的那个,左右是声道。一般板子是有标注的。

网友:
这个20年前的型号居然还有

网友:
搞笑喽,我捡的是主音响就缺卫星箱

网友:
没拍个全貌啊,让人看得头晕,这后期的用料比早期的好多了

网友:
板子上有没有标注r,lin或audio in,断掉的输入位置应该有痕迹,开机后用手指触碰有嘟嘟声音。

网友:
看下插头位置有没有标注

网友:
线不太好接呀!

网友:
目测芯片是2030

网友:
低音炮啊,需要配音箱才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