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净水机,不想用水驱桶,此方法是否可行?

楼主(2023-09-08):
借坛友图改了一下,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象图中那样,压力桶内的纯水能不能置换掉ro膜内的水,使ro膜及膜壳中的水都变成纯水,如能行的通,对ro膜会不有影响,会不会缩短ro膜的寿命。

网友A:
反渗透膜浓水逆行平衡后,压力甚至低到0,压力桶有点水压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渗透膜浓水逆行平衡后,压力甚至低到0,压力桶有点水压都行

这样逆行不知对RO是否有影响 ,会不会缩短RO膜的寿命。

网友B:
用储水桶的水去代替水驱桶去置换,需要用电磁阀控制,要摸索冲洗多长时间能置换掉RO膜壳中的原水,时间长了浪费净水,短了置换不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储水桶的水去代替水驱桶去置换,需要用电磁阀控制,要摸索冲洗多长时间能置换掉RO膜壳中的原水,时间长了 ...

网上买配件自制了一个净水机,一级pp棉,二级CTO,三级100RO膜,无泵无桶无外壳,水龙头开关水,水压够大,能出净水,用两烧杯测了下净水、浓水差不多1:1,半小时能接7.5升一桶水,接两桶水用5天,只喝开水,周末回家不用水,用TDS笔测了下,源水105,净水能到6。现想接个自制可乐瓶当压力桶,净水出口接个阀憋压,瓶中有1升多水后,关水龙头,让瓶中净水反向压入ro膜中置换成净水从浓水口流出。5天一置换用净水泡着ro膜,不知此法是否可行,向坛友们请教。

楼主:
自己买配件组了一个净水机,如图(不加压力桶状态)无泵无桶,1级PP棉,2级CTO,3级100的膜,水龙头开关水,自来水水压够大,两烧杯测了下净水、浓水,差不多1:1,半个小时能接7.5升一桶净水,接两桶用5天,TDS笔测了下能到6,平时不用开了,所以想接个自制可乐瓶当压力桶,净水口加个阀憋压,瓶中有个1升多净水后关水龙头,让其置换ro膜中水,5天一置换。就这想法,不知可行否,来坛中请教。

楼主:
网上买配件自制了一个净水机,一级pp棉,二级CTO,三级100RO膜,无泵无桶无外壳,水龙头开关水,水压够大,能出净水,用两烧杯测了下净水、浓水差不多1:1,半小时能接7.5升一桶水,接两桶水用5天,只喝开水,周末回家不用水,用TDS笔测了下,源水105,净水能到6。现想接个自制可乐瓶当压力桶,净水出口接个阀憋压,瓶中有1升多水后,关水龙头,让瓶中净水反向压入ro膜中置换成净水从浓水口流出。5天一置换用净水泡着ro膜,不知此法是否可行,向坛友们请教

网友C:
搜索标题  “反渗透膜的背压损坏分析及相关安全性研究” 看看。RO膜片不能出现纯水侧压力高于进水侧压力的情况,超过0.03MPa就可能出现不可逆损伤。

要想实现单一储水桶置换RO膜前的原水,必须另加管道和一些阀门,把桶内的水直接导入进水管。

看了RO膜不能出现背压的网文之后,感觉RO膜的出水侧似乎都不应该安装阀门。即便在压力桶和出水口之间安装了单向阀,但是万一单向阀失效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索标题  “反渗透膜的背压损坏分析及相关安全性研究” 看看。RO膜片不能出现纯水侧压力高于进水侧压力的 ...

坛友的力量强大,多谢。

网友:
单向阀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RO膜到桶装个单向阀,桶返回RO膜时装个减压阀,两阀并联,没减压阀的话,装个可调阀门也可以,把阀门流量调极小也可以达到减压的作用。

可乐瓶改压力桶是可行的,但得加隔水膜,否则,一段时间后,瓶内空气溶入水中并流走,就失效了。

网友D:
我这图你是用什么软件改的?PS吗?看来我该打上水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图你是用什么软件改的?PS吗?看来我该打上水印的。

画图类软件粘贴复制镜像扣块,多谢多谢。不光是用图了,自制那净水器之前也读了您的文章。

网友E:
不要弄背压,不要试图去计算它是多少,反正不要就是

如果你是一次性接水7.5升,不需要做水驱,这个的作用是即开即喝,不要误会成其他什么作用

网友F:
主要是流速的问题,你取消存水桶后,如果一秒种才出两滴水,难道你装一杯水,要一个多小时,你有耐心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弄背压,不要试图去计算它是多少,反正不要就是

如果你是一次性接水7.5升,不需要做水驱,这个的作用 ...

只是想看能不能一举两得,看了上边坛友推荐的文章,已打消此方法。因为是全手动,用TDS笔和300毫升烧杯测试了一下,先手动开旁路废水阀冲个一二三四十来秒,2分管,废不了多少水,再关旁路废水阀,有个300CC废水比起作用,开始制水,也就一烧杯水,DTS值就到6了。这样挺好,同意坛友建议,不用折腾了,越简单越好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流速的问题,你取消存水桶后,如果一秒种才出两滴水,难道你装一杯水,要一个多小时,你有耐心等? ...

100的膜,自来水的压,半小时能制7.5升净水。挺快。

网友G:
RO膜出来加个单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G:
RO膜出来加个单向阀

不用单向阀了,开自来水角阀就制净水,关了就停。

楼主(2023-11-17):
引用 楼主:
不用单向阀了,开自来水角阀就制净水,关了就停。

上图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