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SD和内存,新的也和便宜,建议买新的,尤其是SSD

楼主(2023-09-08):
现在存储颗粒价格逐渐走低,内存和SSD还是建议买新的,国产质量已经不错了,尤其是SSD产品,不建议买二手老古董。

网友A:
二手也要看,便宜才入手,如果是SLC和MLC可以用几十年直至报废了

网友:
等双十一大红包再买

网友B:
内存可以
ssd是质量越来越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也要看,便宜才入手,如果是SLC和MLC可以用几十年直至报废了

不用迷恋MLC了,至于SLC嘛,当年也极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可以
ssd是质量越来越差

我现在连群晖、移动硬盘都用固态了。反正价格便宜,全部装满,多重备份。

网友:
尽量买mlc的,新的买国内颗粒,保修有保障的。三星,金士顿,美关,wd一类的也不少质量问题,支持国货!

网友:
手里U盘太多了,暂时忍耐吧。

网友C:
前年388买一个1TB的三星PM981A,速度杠杠的,写入330TB。跑分5000多。

今年168买了一个960G的闪迪X300DC马牌主控,速度也还行,写入130TB。主板支持一个NVME,否则还买三星9A1了。

网友:
MLC是迷SLC,TLC时又迷MLC,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连群晖、移动硬盘都用固态了。反正价格便宜,全部装满,多重备份。 ...

选择4T的新的千把元的就很不错7200TBW写入量。

网友:
不过我还是选择百八十的S3700/3710/3610系列200-400G的

网友:
SSD便宜缺点也很多

网友:
各取所需吧,理由都不错,但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要人云亦云,古董二手有推手,致钛国产也有水军,不停的忽悠你们别买二手、别买TLC,自己怎么惨怎么惨,每一个古董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水军都有编剧。

网友:
还是坐等4T普及吧,4t的tlc个人用户应该是人走盘还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年388买一个1TB的三星PM981A,速度杠杠的,写入330TB。跑分5000多。

今年168买了一个960G的闪迪X300DC马 ...

前些日子买了三条sm961 1t的,mlc用着安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前些日子买了三条sm961 1t的,mlc用着安心

这是价钱的取舍。

981A缓内读写比961更快,读写都能到3000M+,虽然只有40G;而961虽然是MLC由于早一代没有新技术加持写反而只能到1800M。

981A缓外虽然掉速,也有1500M左右并不比961差多少;日常使用并不会有太多大文件传输,只要不出缓,981A还是有优势的。

当初我都权衡过;至于闪存寿命,对民用产品,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价钱的取舍。

981A缓内读写比961更快,读写都能到3000M+,虽然只有40G;而961虽然是MLC由于早一代没 ...

我是考虑到,如果不想用了,盘可以拆颗粒

网友:
所谓“全新”,里面的东西是不是全新就不知道了

山寨还是别碰吧。十年前山寨故障率高,人人踩。现在山寨故障率更高了,但是会做公关会造势了,搞得像进步了一样。

网友:
单位的电脑系统是加密的,前些天想着外挂系统盘干点私活,跑海鲜市场买了两个60G的MLC固态。为啥买两个呢?17块一个,快递费6块,买一个觉得不划算。